前面2个电机的输出大了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8-01):
效果是飞机起飞后往后倒退。不上螺旋桨的时候,电调输出看地面站是差不多的。水平也校准的,360度也校准的。上了螺旋桨前面就会先抬起。是那里没弄好?

网友A:
看看遥控中位设好没,自稳还是手动?如果是naze32或者f3,可以试试设置一下死区,在CLI里面打set deadband = 3 、set yaw_deadband = 3

网友B:
校准水平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水平了

网友C:
除了前面提到的原因外,如果是BL电调,那就进BL调参软件看4个电机的参数是否都一致尤其是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前面提到的原因外,如果是BL电调,那就进BL调参软件看4个电机的参数是否都一致尤其是行程。

小蜜蜂20A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水平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水平了

看图是平的,绝对平没地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遥控中位设好没,自稳还是手动?如果是naze32或者f3,可以试试设置一下死区,在CLI里面打set deadband  ...

NAZE32 死区按你的设置了,一样。遥控中位设置好的。自稳,半自稳,手动都一样。

网友C:
那是BL电调,通过飞控连入BL调参软件去看一看四个电调的参数吧,经常买到手的电调参数或者行程不全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BL电调,通过飞控连入BL调参软件去看一看四个电调的参数吧,经常买到手的电调参数或者行程不全一致。 ...

这个已经在CF地面站校准过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已经在CF地面站校准过了啊。

有时即使在CF里校准过了,但BL调参软件里四个电调行程等参数还有可能不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NAZE32 死区按你的设置了,一样。遥控中位设置好的。自稳,半自稳,手动都一样。

上天后有点飘也是正常的,还有就是检查下桨,检查一下电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时即使在CF里校准过了,但BL调参软件里四个电调行程等参数还有可能不一致。

请问,BL小蜜蜂20A电调怎么才算校准?F3飞控软件不能对它进行校准吗?能否解释的清楚点,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时即使在CF里校准过了,但BL调参软件里四个电调行程等参数还有可能不一致。

谢谢,找到问题了。是飞控本体安装的不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找到问题了。是飞控本体安装的不平。

飞控没安装平,校准就可以找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BL小蜜蜂20A电调怎么才算校准?F3飞控软件不能对它进行校准吗?能否解释的清楚点,十分感谢

通过飞控连接4个电调进入BL调参软件,点CHECK,4个电调显示信息应该一至,如果有NO SYNC字样的就说明那个电调参数与其它的不一样,检查一下改一致就行了,尤其是行程必须一致才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通过飞控连接4个电调进入BL调参软件,点CHECK,4个电调显示信息应该一至,如果有NO SYNC字样的就说明那 ...

请教一下F3怎么做水平校准和电调油门行程校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F3怎么做水平校准和电调油门行程校准的?

机身尽量放水平不动,可用手机等工具检测,点SETUP里第一项,超过5秒钟后即可;
到MOTOR里,把MASTE条推到顶,然后上电,音乐声后再到最低点就行了,其间拆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身尽量放水平不动,可用手机等工具检测,点SETUP里第一项,超过5秒钟后即可;
到MOTOR里,把MASTE条推 ...

找到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遥控中位设好没,自稳还是手动?如果是naze32或者f3,可以试试设置一下死区,在CLI里面打set deadband  ...

请问死区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买电调送辣条,就是这么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