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没事

楼主(2016-08-01):
没事看论坛

楼主:
自己顶一下,想买个飞控,看好A控,和U22。高手给个建议

网友A:
还以为是夜航呢!如果想让无人机夜视飞行,必须具备红外热成像能力!加载上无人机用红外热像仪,而且还可以录制数字图像,就像大疆的禅思XT,不过只能用在大疆自己的机型上!而且还是高端机型,比如悟或者经纬系列!要是想给自己的机型加装红外热成像的话,就必须自己DIY,考验能力的时候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是夜航呢!如果想让无人机夜视飞行,必须具备红外热成像能力!加载上无人机用红外热像仪,而且还可以 ...

谢谢下步准备这样

网友:
直接把你的无人机升级为红外无人机,现在有一种无人机用红外热成像设备了!加载上去应该没有那么复杂!

楼主:
你用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