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版18全部封闭架子陆续到货

楼主(2016-08-01):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1037
(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重量应该还可以,在等待电装ing……

网友:
请问一下外壳是3D打印的吗?什么材质?

网友A:
另外提个意见,螺丝位最好不要直接打到外壳上,很容易摔坏,那样只能换壳了,可以还是用尼龙柱或铝柱连接,螺丝打到铝柱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提个意见,螺丝位最好不要直接打到外壳上,很容易摔坏,那样只能换壳了,可以还是用尼龙柱或铝柱连接, ...

螺丝是锁在铝柱上,3D外壳留铝柱的孔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什么材料的外壳?树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什么材料的外壳?树脂吗?

a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