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H1 直升机驾驶员又来了,这次是A119 以及MD500直升机定点降落

楼主(2016-08-01):
这次又带来了 A119 以及 MD500 两款迷你四通飞机。这次的飞机性能还算不错,改造也不难。A119的涂装粗糙了点,模型漆手涂的,字是自己写的。
A119的降落有惊无险,差点撞山坠机。驾驶吓尿,重新调整好心态后,拉高高度,调整好飞行姿态,再次降落终于成功,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

?from=s1.8-1-1.2
?from=s1.8-1-1.2

网友A:
楼主在哪买的 太乖了

网友:
小有小的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哪买的 太乖了

机芯是 伟力V911 升级版, A119 机壳 是 ESKY 的   MD500 机壳 是九鹰的  你网上都能搜到,然后自己改装一下即可。

网友B:
求购买地址啊,好喜欢这个机壳,正好家里也有911,强烈求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购买地址啊,好喜欢这个机壳,正好家里也有911,强烈求地址。

你问的哪个机壳  A119 还是 MD500 ?

网友(2016-08-31):
引用 楼主:
你问的哪个机壳  A119 还是 MD500 ?

都问,我查到九鹰320A跟你这个很像,是用的这个机壳吗?

网友B:
MD500,经商家证实,确实是九鹰320A的壳,已经买了两个,请教改装过程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我是91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MD500,经商家证实,确实是九鹰320A的壳,已经买了两个,请教改装过程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我是911-2

要把尾桨 改短一点,但不能太短 否则影响锁尾。去掉多余的尾杆,这样也可以减轻点重量。不过MD500机壳才 5克 已经很轻了,伟力机芯装进去绰绰有余,不影响飞行。220毫安电池可以飞6到7分钟没问题。我4块电池换着玩 有时可以玩到1小时左右。装机壳时注意位置,否则浆会打到机壳。你可以参考下我的位置。对了,你是否买和机壳配套的脚架?需要切掉原来的脚架,然后粘上九鹰原配脚架。不然光一个机壳 和伟力的脚架完全不搭。我还自己装了一个暖白色的夜航灯。

网友:
不容易,改造一下尾旋
会有潜力可挖

网友:
定点降落我也练习过,我用的盘旋降落,比这样降落稳定,准确

网友(2016-10-02):
支持四通老机

网友C:
真心说句:这样玩像真空心杯电机一定短命!九鹰320本身就是个失败的产品:主机过热。伟力911比九鹰260更重,改了像真壳可想而知。

楼主(2016-11-01):
引用 网友C:
真心说句:这样玩像真空心杯电机一定短命!九鹰320本身就是个失败的产品:主机过热。伟力911比九鹰260更重 ...

这个机壳很轻,电机毫无压力。何况维修成本也很低。买了一堆配件备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壳很轻,电机毫无压力。何况维修成本也很低。买了一堆配件备着。

这个飞机是长城的,我有一个,电机超热,不敢再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飞机是长城的,我有一个,电机超热,不敢再飞了。

这个是九鹰的 不是长城的  九鹰的 这个 6克  长城的 那个 14克 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九鹰的 不是长城的  九鹰的 这个 6克  长城的 那个 14克 左右

九鹰出过这个壳子?什么机型?还能找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九鹰出过这个壳子?什么机型?还能找到吗?

九鹰 A320

网友:
引用 楼主:
九鹰 A320

哦,320我有。我是说你头像上这个机。

网友(2018-04-28):
你好 朋友 看见你的帖子MD500 小四通的改装很喜欢 也想用V911改一个 就是不知道像真壳怎么装进去 能帮忙给指点一下吗   一直飞涵道 无奈场地都没有了 一直想弄一个能在楼下飞的小鸡  谢谢了  方便加我微信hujing3399

网友:
请问A119机壳哪里买的?网上好像找不到了

网友:
壳子可以自制吗?翻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