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osd隔几分钟就显示一个参数列表,没图像

楼主(2016-08-01):
然后又自己恢复,就是这个列表。
看图
请问如何破?

网友:
这个参数应该是飞完之后上锁才有的界面啊,

网友:
温度太高的原因吧

楼主:
温度高?什么的温度。我没上锁啊,难道是自动上锁了

网友:
解锁,飞,然后就没了。如果楼主会改源码的话可以把这个功能完全去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