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的穿越机机是什么配置呢??

楼主(2016-08-01):
RT。各位大神的穿越机是啥配置的呢,250轴距一下的。。。可以从机架
电机
飞控
电调
电机
HQ
摄像头
天线
接收器
这些方面说起吗。。。。

网友:
我现在是QAV210,F3,乐天micro20A,RS2205kv2300,5045BN,4140+673,foxeer600mW,20块的蘑菇天线,4S1300,AT9控,R6D接收机

网友A:
如果你是土豪,,可以直接入 以色列的720P高清图传,,,效果屌爆了,,其他配置 3S动力 新手建议250机架起步,配件多价格实惠 练手很不错

网友B:
主流5寸桨机架,建议用普通avr210机架入门,好装便宜当练手飞控f3,电机2204或2205的,桨3叶尖头平头都行,摄像头各有各优点看预算选购都没差多少,发射奥姆威或fox,接收屏幕小飞手最实惠,电池水更深建议花牌1300或雷鹏有钱格式,也有各种高c但你懂的以上是我泡论坛自己总结的,仅供参考,最好自己潜水一段时间对各种设备了解下再列出清单发出来让大家帮看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流5寸桨机架,建议用普通avr210机架入门,好装便宜当练手飞控f3,电机2204或2205的,桨3叶尖头平头都行,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土豪,,可以直接入 以色列的720P高清图传,,,效果屌爆了,,其他配置 3S动力 新手建议250机架起 ...

有人说黑羊

网友:
电调   大力20A
电机  2205 2300KV  红底
浆HQ 大力4045  三叶桨
摄像头 索尼700线 双层板
图传   600毫瓦 迷你
天线  肥鲨
电池  1500毫安4S    花牌轻量化
接收器   天地飞
机架 XR  215

网友A:
黑羊那个也是模拟图传,,,你果然是小白啊

网友C:
选用高性价比配置
电机 KINGKONG 2205 或 朗宇X2206S
电调 KINGKONG 20A
螺旋桨 KINGKONG 5050 3叶
机架 QAV210(碳纤维有100以下的)
摄像头 索尼700线
图传 TS832(600mW) Ts5823(200mW)
飞控 Openpilot CC3D 或 SPRacing F3
接收机 FrSky X4RSB电池 格氏/花牌 4S 1300~1800mAh 35C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用高性价比配置
电机 KINGKONG 2205 或 朗宇X2206S
电调 KINGKONG 20A

这样一套大概多少呢?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羊那个也是模拟图传,,,你果然是小白啊

哈哈哈  主要是了解不多

网友D:
主流都选5寸桨么?七寸的机机有没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