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150怎么样?有飞过的朋友吗?想来一个

楼主(2016-08-01):
最近在看小穿越,130-180都看了一遍,感觉150还不错,然后就看到华科尔150,有没有飞过的朋友讲讲感受,体验如何?
还有就是,我有两个D7,都是F210的,能不能直接用在150上,还是说需要调参什么的。。。?

万分感谢

网友A:
我买了,也玩过,就是用D7控的,还好玩;能飞个8~9分钟。就是图传的距离太短,空旷的环境也就四十到五十米左右。
我也炸过十次以上了,但因为都是小炸,没事照样飞。
普通模式下很好飞,3D1也可以,就是3D2模式下就要小心了,很容易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也玩过,就是用D7控的,还好玩;能飞个8~9分钟。就是图传的距离太短,空旷的环境也就四十到五十米 ...

多谢分享经验,另外就是问一下,我有两台D7,都是F210的,能不能直接对接上150,还是需要设置什么的?还是直接开机解锁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也玩过,就是用D7控的,还好玩;能飞个8~9分钟。就是图传的距离太短,空旷的环境也就四十到五十米 ...

还有你说的3D1应该是指MiX 1档吧?150不支持3D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分享经验,另外就是问一下,我有两台D7,都是F210的,能不能直接对接上150,还是需要设置什么的?还 ...

你不想飞翻跟斗的就直接普通模式下飞就行,很稳,但不能翻跟斗,注意,不是倒飞!你想飞穿越就适当调小陀螺仪的感度,这样很灵活,再调小的话一打杆就立即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也玩过,就是用D7控的,还好玩;能飞个8~9分钟。就是图传的距离太短,空旷的环境也就四十到五十米 ...

我也想买一架,请问真的能飞到8-9分钟吗,为什么有人说只能飞5分钟还不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买一架,请问真的能飞到8-9分钟吗,为什么有人说只能飞5分钟还不到

确认能飞8到9分半钟,而宜全开!
这个小机对应的是大多数人的娱乐性质,当然也可以调的狂野!
但图传距离有限,基本三十米半径内正常!定位娱乐!不要期待超出此范围图传稳定性!
遥控距离,配原厂控不可能少过300米。
但它是720的图传,非108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认能飞8到9分半钟,而宜全开!
这个小机对应的是大多数人的娱乐性质,当然也可以调的狂野!
但图传距离 ...

换个蘑菇图传天线,距离应该可以远一些吗?我看了博览会那个视频,也是安装了蘑菇图传天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个蘑菇图传天线,距离应该可以远一些吗?我看了博览会那个视频,也是安装了蘑菇图传天线。

曾经试过,差不多。

网友(2016-09-22):
引用 网友A:
曾经试过,差不多。

在用。1、很轻,塑料机架;2、手感很F210差不多,F3飞控;3、电池仓太小,买电池困难,我找了很久,最后找到两款,把电池仓下盖子取掉,用绑扎带绑住,方便;4、刚飞几天,电调就坏掉一个,可能是我摔后,发热严重,返厂不保修,花了200元。

网友:
我也在玩,1,感觉和玩具,但是飞控自行修正很快,点赞,
2,还是比较耐炸的,可能小,几次电池都炸掉出来了,
3,这个机没有尾灯灯,,,,查,让我晚上不好分清放向,打算自己加个尾灯上去(没有买FPV),
4,FPv没有试过,注意是没有飞熟,同时也有精灵3,
5,飞行距离,调小,200多米基本看不见了,差点就提空回家,还好我买黑色,如果买白色,上天预计100米都看不见了。
http://v.qq.com/x/page/x0331mviwzj.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不想飞翻跟斗的就直接普通模式下飞就行,很稳,但不能翻跟斗,注意,不是倒飞!你想飞穿越就适当调小陀 ...

方便说下,通用电池的收索关键字吗?有没有不用改接头的非原厂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方便说下,通用电池的收索关键字吗?有没有不用改接头的非原厂电池?

我另购的两块都是原厂的电池,没试过其它的品牌,所以无法告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方便说下,通用电池的收索关键字吗?有没有不用改接头的非原厂电池?

电池仓盖子不方便,最好拿掉,用扎带,红色的绑在机身上,很漂亮;原厂电池太贵,我也找了其他厂的电池,比好尺寸,可以用,但必须自己焊一个EC2转JST头,EC2是原厂电池的接头,JST是2S电池的普通接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池仓盖子不方便,最好拿掉,用扎带,红色的绑在机身上,很漂亮;原厂电池太贵,我也找了其他厂的电池, ...

哈哈,我找个替代品,连接口都不用改,买了直接能用。分享下,价格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找个替代品,连接口都不用改,买了直接能用。分享下,价格可以了,

这个可以有!原厂雷鹏

网友(2017-01-04):
双12买了一架,一直无法用刷过固件的华科尔D10设置成功,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