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直升机调试的误区?

楼主(2016-08-01):
1.尾轴到底要不要上润滑油?很多装配说明书上都有要求尾轴上加润滑油来增加尾轴和铜套之间的顺滑度,但我发现加了润滑油后,变距环不能很顺畅地落下,而是慢慢落下,然后我的鸡鸡就出现金鱼尾了。
2.尾舵机要不要装减震胶?锁尾舵机基本上都会配几个减震胶,装在舵机耳朵那个位置用来减震,我发现装了这个减震胶后飞机会出现金鱼尾。

网友A:
假如舵机是银燕9257的话,有金鱼尾很正常,和什么润滑油,减震胶没啥大关系个人观点。。。。

网友B:
应该不用润滑吧,润滑油会“吃灰”,反而不润滑了。减震圈是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舵机是银燕9257的话,有金鱼尾很正常,和什么润滑油,减震胶没啥大关系个人观点。。。 ...

那个锁尾舵机我是随便找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用润滑吧,润滑油会“吃灰”,反而不润滑了。减震圈是用的

嗯,所有外露的部件我都不加润滑油的,就是怕吃灰

网友:
可以加点衣车油,然后擦干

网友C:
450尾舵机不用减震胶,卖家告诉我的

网友D:
尾轴不用加油,减震胶也不用,金鱼尾是个大课题,很多因素都会造成金鱼尾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0尾舵机不用减震胶,卖家告诉我的

加了减震胶后,尾巴急刹车会有回弹现象

网友:
尾轴用缝纫机油,妥妥的,粘性低,不沾灰的,用完擦一擦,薄薄的一层就好。

或者用冰人的铜套,顺滑得很,不用上油。

网友:
可以塗點石墨 用鉛筆在尾軸上面塗一塗

网友:
WD40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最好的润滑剂是 车蜡。。。。。

网友:
铅笔,记得用2H铅笔,不是涂在尾轴上,而是涂在铜套内壁,效果谁用谁知道

网友:
尾轴上油主要是飞一次就变黑,看着不舒服,还不如不上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减震胶后,尾巴急刹车会有回弹现象

是么,我没加减震胶

网友:
我一律干飞,不加油

网友:
奇怪,我的两架飞机都上油了,一架轴承很干净,另一架却吸灰。

网友:
WD40,轻轻一喷,不可以用缝纫机油,发涩

网友E:
最好别上油,沾灰磨损更大。

网友F:
看来大家都是干艹的,好吧我去擦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