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廠P3電池漲肚了,報廢,解體看下內里質量,請自行判斷 !

楼主(2016-08-01):
副廠P3電池漲肚了,報廢,解體看下內里質量,請自行判斷 !

网友:
用多久才涨肚的呀?

网友:
可以自己换电芯,就是高压电芯不好买,,

网友A:
电池看不出什么质量,看板子,焊点,布局,原件和原厂倒是无差。精灵三,换电池,没那么简单,并不是把电池焊下来,装上新的就完事。这板子一断电,就悲剧了。焊线接线,有一定的顺序,才能保证板子正常识别。

网友:
不明觉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看不出什么质量,看板子,焊点,布局,原件和原厂倒是无差。精灵三,换电池,没那么简单,并不是把电池 ...

先从串联的最高位拆线,一路按顺序4、3、2、1最后拆负极线。按装时反过来装,但一定要保证新装的电池电压一致。
这没什么特別的,笔记本电脑的电池就是这么干的,如有计数器,要清零,也就是“FF”。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从串联的最高位拆线,一路按顺序4、3、2、1最后拆负极线。按装时反过来装,但一定要保证新装的电池电压 ...

  先按照 这个 方法 试试 哦。。毕竟 买几个 电芯 不算 很贵 。。

这样就——节约了 原厂的 暴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按照 这个 方法 试试 哦。。毕竟 买几个 电芯 不算 很贵 。。

做之前,一定记得将原来的电池尽可能放完电,约在3.75到3.8左右,新换上的电池电压也应在这个范围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从串联的最高位拆线,一路按顺序4、3、2、1最后拆负极线。按装时反过来装,但一定要保证新装的电池电压 ...

原厂也这样?

网友:
山寨电池和原装电池的电路板有何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原厂也这样?

这种飞机我没有,所以不知道原厂或山寨的电池是什么样的,但绝大多数会是我提到的方法,因为很成熟的技术了。
业余条件下,很难选配出几个相同质量的电芯,因为你不可能为了一个电池组而购买几十过百的同款式电芯,一般也就是要求同批次的,然后再测一下每个的电压,差不多就行。
电池组的生产厂家为了保证一致性能,除了上面提到的检测外,当然还有更复杂的测试,但一般都是抽查,所以就加了充放次数的限制,也就是说每一组电池最多用到循环次数的一半,就不让你充放了,这是多重保险的做法,合不合理呢?我说不准。但为了保护相对昂贵的机器或有价值的资料这样做就有意义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种飞机我没有,所以不知道原厂或山寨的电池是什么样的,但绝大多数会是我提到的方法,因为很成熟的技术 ...

如何 换笔记本电池?谢谢.我试琮一断电现,再接就没电输出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何 换笔记本电池?谢谢.我试琮一断电现,再接就没电输出了

找个电压差不多的电池 一直给板子通电 换完之后 再把供电的电池 拆下来 反正是 一直要让板子 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何 换笔记本电池?谢谢.我试琮一断电现,再接就没电输出了

现在没什么人去自己动手换笔记本电脑电池的电芯了吧?。有专业干这个的,一来不贵,二,市埸上有替换的卖,四芯的大约是100元左右,八芯的也贵不到那里去,比起原厂的便宜一大截呢。
只是航模电池相对是个小众市埸,我想过段时间也会降下来的。
回到你的问题来,笔记本电脑电池有个电路板,有简单的单片机电路和记忆装置,它也是靠电力维持工作的,所以它能检测到一组电池中有哪一个或两个以上与别的不一样,所以替换时要从最高位的电池开始断开,一直到最后的一块,重装新电芯就是反过来的过程,这个已试过多次了,但有个前提是别在换之前就有其中的电芯已经是坏的了,它会被记着,就算只坏了一个,也是全组更换,目的是让串组里各个单电芯电压一致。或者你换个方式想一下,电池组生产厂家是怎么生产的。一般这样更换了就可以正常了,但有的还有充放次数限制,这个要清零,要不换上新电芯也不能充放,行话叫解锁。

网友:
城会玩,乡下第一次进城来目睹土豪拆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没什么人去自己动手换笔记本电脑电池的电芯了吧?。有专业干这个的,一来不贵,二,市埸上有替换的卖 ...

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个电压差不多的电池 一直给板子通电 换完之后 再把供电的电池 拆下来 反正是 一直要让板子 有电

谢了

网友G:
我也有一块3S2200电池鼓肚了,但充放电还正常,那天突发奇想用小针在表皮上扎了一小孔,鼓鼓的小肚子马上没了,充放电也还可以,不过放在那儿有十来天没用了,发现电池下面有少许疑是象水的液体,测量电池有两块3.8V,有一块仅2V。于是怀疑漏液了,想再充电看看能否恢复,但又怕充电会baozha,问问可以充电试试吗?
.,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也有一块3S2200电池鼓肚了,但充放电还正常,那天突发奇想用小针在表皮上扎了一小孔,鼓鼓的小肚子马上没 ...

你要想玩玩的话是可以家你那么做的,但放完气后应立即将小孔封闭;我就是这么干的。但这块电池的内阻会比同组内其它的电池高,寿命也不长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如果开孔放气完了没有封闭,里面的液体这漏出来了,电池电压大降,那么实际上已报废了,没有再使用的价值了,而且非常危险。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要想玩玩的话是可以家你那么做的,但放完气后应立即将小孔封闭;我就是这么干的。但这块电池的内阻会比 ...

哦,那太危险了!那再请教一下你是用什么封堵小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哦,那太危险了!那再请教一下你是用什么封堵小孔的?

AB胶。扎孔前先配好,开孔放气后立即封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看不出什么质量,看板子,焊点,布局,原件和原厂倒是无差。精灵三,换电池,没那么简单,并不是把电池 ...

要那麼煩嗎 ? 斷電后換電池重新充電激活就可以了 ! 請見圖片 :

网友:
这个是技术贴,学了好多电池相关知识!!!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从串联的最高位拆线,一路按顺序4、3、2、1最后拆负极线。按装时反过来装,但一定要保证新装的电池电压 ...

网友:
板子做工不错啊

楼主:
板子做得好沒有用,電池不行呢 !!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那麼煩嗎 ? 斷電后換電池重新充電激活就可以了 ! 請見圖片 :

大神...咁樣換p3電就得?會不會有燈號...但不可以差放電啦

网友:
说一下换大疆精灵3电池
电池是4节 高压4.35V 10C 高倍率电池, 这个电池市场上不好找。
拆电池, 先正后排插最后负极, 装呢, 刚好相反。换电池可以断电。只要顺序正确,就不会有问题。
不过要找到一组合适的电池就比较麻烦。
电池电压一定要一致, 最好偏差10mV 以内, 否则上电后容量会显示不足4500mAH。
另外, 电池一定需要分容配对, 否则电池使用几次就会出现某一节电压过低或者过高, 都会导致电池放电容量不足。
胀气的, 漏液的电池,尽早丢掉,更别想着开孔放弃。 别因小失大。
清零充放电次数, 也可以做到,不过这个相对以前的笔记本来说, 就会麻烦很多。
最后呢, 打个小广告
专业维修精灵3电池, 炸机,落水,胀气等电池均可维修。
电池可免费检测。 详询QQ: 2124119565.

网友H:
说一下大疆精灵3电池
原装电池是国内一线电池厂 4.35V 10C 的4串电池,4500mAH
电池呢, 是可以拆装的, 不过有顺序。 拆先正后排插最后负极, 装正好相反。不需要上面有人说的要一直给板子供电,也千万不要。
换电池还好, 找电池相对就麻烦。
首先,这组电池的4节电芯电压要一致, 偏差越小越小, 不要大于20mV, 否则装上去显示的容量就会偏低很多。
另外,这组电池需要经过分容配对, 容量也要基本一致。否则充放一次电压差就出来了,会导致实际容量不足。
那些胀气,漏液的电池,还是尽早处理。免得因小失大。
充放电次数清0,现在可以做到, 但是相对笔记本电池的, 就会麻烦很多。
最后, 最重要的,打个小广告
专业维修精灵3电池, 炸机,落水,胀气等电池均可维修。
电池可免费检测。 详询QQ: 2124119565.

网友:
我也想用山寨的

网友(2016-09-09):
引用 网友H:
说一下大疆精灵3电池
原装电池是国内一线电池厂 4.35V 10C 的4串电池,4500mAH
电池呢, 是可以拆装的,  ...

悟的电池也可以这样换芯吗?

网友:
锂电池过放就会漲肚,或者满电长时间存放也会漲肚。这就是原厂电要设定自放电时间(最好是设定2天以下)。航模老玩家的经验。

网友:
一定要把新电芯并联到老电芯电极上,在拆除老电芯,要不会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有一块3S2200电池鼓肚了,但充放电还正常,那天突发奇想用小针在表皮上扎了一小孔,鼓鼓的小肚子马上没 ...

充满也用不了多久了!里面的电解液都挥发的差不多了!,最好不要充电电池里进了空气极容易发生baozha

网友:
我有一块3s2700mah锂电池充不了电,其中一个芯低压警报低于3V了,后来用B6的镍氢充电居然救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