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808等运动摄像机可以当摄像头用吗?in

楼主(2016-08-01):
各位模友,我一直玩穿越机的,一般是用单独的摄像头,加上808等录像,最近想玩固定翼
FPV
,发现很多模友直接用808等摄像机当摄像头用,请问这样可以吗?延迟有吗?谢谢,

网友A:
可以的。。。。。。。。。。。插上你的数据线,就可以了 我试过没有延迟现象。

网友B:
高速还是不用的好。

网友C:
可以 只是不怎么好用

网友D:
808延迟太严重了,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