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在哪里 刚买的小车 蒙逼了

楼主(2016-08-01):
上午车铝棒 车外圆越车越粗 头尾相差0.3毫米  问卖家说尾座要调整 我调整了下感觉可以了 下午车 铁棒 14厘米长 活顶尖顶着 然后变成越车越细了 拖板都固定死了 也是相差0.3毫米 然后又车150mm粗1500mm长不锈钢棒也是越车越细 相差大约0.3 新手刚买的磐仕210 摸不到头尾 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是不是顶着车的?调尾顶,

网友:
        前面三张图上的尺寸显示是越车越粗,说明主轴中心与尾座轴线不同心,把尾座放在最后一张图的位置,百分表指在尾座套筒侧面,调尾座向外侧方向15丝就OK了。

网友:
看不见尾顶,好多尾顶无法调整。

网友A:
杠杆百分表夹在磁性表座上,然后吸在卡盘上,用杠杆表的球头去打尾座的顶尖外锥,转动卡盘,看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差值,调节尾座螺丝,消除偏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杠杆百分表夹在磁性表座上,然后吸在卡盘上,用杠杆表的球头去打尾座的顶尖外锥,转动卡盘,看垂直方向和水 ...

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杠杆百分表夹在磁性表座上,然后吸在卡盘上,用杠杆表的球头去打尾座的顶尖外锥,转动卡盘,看垂直方向和水 ...

好办法

网友:
新车床还是从校正(床头箱)主轴开始最可靠规范。

网友:
8楼正解,还是先校正下床头箱吧,不用尾顶,随意先精车一段试试,看是不是有大小头现象,当然,要车粗点的材料,铝材最好;小车床,尾座一般不可调,床头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我也有这头疼问题

网友B:
楼主应该先买一根标准棒,比如复印机里面的滚轴什么的。用机床夹了标准棒以后再测准不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先买一根标准棒,比如复印机里面的滚轴什么的。用机床夹了标准棒以后再测准不准

测量尾座中心线与主轴中心线进行调整,具体操作是把测量表固定在卡盘上,表的测杆头与尾座套筒外圆接触,用手转动卡盘,看百分表读数判断尾座偏移量后进行调整,调整到百分表转动至左、右位置读数相等时,尾座中心线与主轴中心线就重合了。本人是从事车工专业40年了,对车床结构、特点略知一二,此法自创并经验证切实可行。另:尾座中心线出厂时一般比主轴略高一点,至于你加工时出现锥度,还应考虑零件的刚性及车刀的锋利程度问题。

网友:
请楼上的各位同好注意:正规的车调整,“是要求两条母线:即(1)导轨的工作母线与(2)床头(主轴中心线)在有效工作长度上达到最高平行度。”

所以用校准主轴与尾座同心的方法是不正确的,因为这样就无视了依靠导轨母线工作的拖板、刀架的几何工作面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量尾座中心线与主轴中心线进行调整,具体操作是把测量表固定在卡盘上,表的测杆头与尾座套筒外圆接触, ...

明白了!这个方法好!
配合尾座前后移动,就可以测出是否同轴了!

网友:
你这是车成锥形了。

网友:
仔细调整尾座。由粗变细是调过头了。

网友:
车床出厂时床头和导轨的平行度都应该调好的,如果怀疑有问题,应该把卡盘拆下来,看看主轴内锥度是多少的,然后找个对应锥度的校准杆,然后打表看床头床尾偏差再一点点调

网友(2016-08-31):
我听说,专业的人都不用数字卡尺的。时间长了,卡尺里的光栅脏了,会影响测量精度。我买卡尺之前专门问了问人,还上网查了查资料。

网友:
玩具小车床,车头一般只是深沟轴承,推下卡盘就是几个丝,调什么都没用,若是,先换滚锥轴承吧。

网友D:
      大家讨论的非常热闹,现在主轴轴承都被怀疑了,如果真的是那么严重楼主肯定给蒙的透透的了呵呵呵,下面我详细的说说对每一种可能性的排除法。百分表吸在机床导轨上,表头接触在卡盘外圆面经主轴中心的水平方向,主轴挂在最高档上(作用上阻止卡盘转动),用木头(约3至4公斤重)轻轻撞击卡盘的水平方向(前后两面),百分表读数不超过0,5丝就合格,如果超了也不要紧张,机床主轴不论什么花样结构都离不开轴承调节锁母这一特色,两种调节结构,一种是调节主轴轴承,在主轴轴承的后面一定有一对锁母,锁母上如果有顶丝先松开顶丝再锁锁母,一边锁一边转动卡盘(挂空档),当转动卡盘感觉有略点点阻力时把锁母往松的方向转15度左右,紧紧锁母上的顶丝,再回到前面用百分表检查主轴轴承间隙。另一种调节是主轴后轴承,如果主轴轴承没有锁母,在主轴后轴承上一定有锁母,一般在主轴箱外面,主轴后轴承一般是双锁母结构,先松开外锁母,同样锁紧锁母使主轴向后移动,边转动卡盘边锁锁母,直到间隙正确。排除了主轴轴承间隙问题下面就是主轴箱侧母线的检查,正规方法是用主轴检验芯棒,不是专业的机修单位是没有这个芯棒的,换一种方法也一样检测,用直径40mm长250mm左右的45号圆钢(最好是调质的)精车外圆,百分表吸在拖板上,表头接触在试棒的水平方向,一定要注意的是表头测的是试棒的水平方向的外侧,就是车刀水平方向的对面,这点不能搞错,如果表头测量的是车刀的面那么百分表度数永远都是0到0。好回到正确表头测量读数上来,当百分表读数为负说明主轴侧母线是向内偏转,反之是向外偏转,这两种情况都要调整主轴箱和导轨的接触面,调节的方法是刮削主轴箱和导轨的接触面使主轴箱侧母线产生偏移,直至主轴箱侧母线和导轨平行。如果这个方法不能理解用千分尺测量试棒的直径也可以,试棒如果外端大内端小(靠主轴端)说明主轴侧母线向外偏转,试棒如果外端小内端大说明主轴侧母线向内偏转。尾座调节的正规方法也是用检验芯棒,尾座又分侧母线和上母线两个方面,下班了以后再说。

网友:
尾顶可调的!
把卡盘拆下来主轴装进随机带的呆顶尖,尾顶也装上顶尖互相对尖头,然后就看情况慢慢调整尾顶(尾顶下方两边各有内六角可来回调,注意:调整好了要把螺丝紧固好!上下间距靠垫薄金属片)

网友:
       太复杂消化不了就不继续介绍了

网友:
无良商家

网友(2017-03-12):
哪种方法正确找本车床维修的专业书看看吧,可比床子便宜多了。这里有个“二把刀”冒充内行呢。

网友E:
新手试着说说,各位老大,我说错了不要乱拍,我感觉1、可能是纵向行程拖板松动引起的。2、进刀量是不是过大,3、要是尾座问题就该返厂了

网友:
尾座不好调,,,,

网友(2019-02-08):
引用 网友E:
新手试着说说,各位老大,我说错了不要乱拍,我感觉1、可能是纵向行程拖板松动引起的。2、进刀量是不是过大 ...

也有可能,但是不该只表现在椎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家讨论的非常热闹,现在主轴轴承都被怀疑了,如果真的是那么严重楼主肯定给蒙的透透的了呵呵呵,下 ...

你说的是正解!就看他有没有条件检测了。

网友:
应该用校验棒检测。如果没有,卸掉卡盘装入莫氏顶尖,尾座同样装入顶尖。把千分表固定在大拖板上分别测顶尖垂直和顶尖水平方向,然后减去半径换算为中心线,看中心线是否在误差范围内。尾座是否可调整在外观结构上就呢看出,但是仅限于水平方向,垂直方向有较大误差是难以自己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