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造铸铁雕刻机,立帖监督,坚决不烂尾

楼主(2016-08-02):
上淘宝看到这款机架,觉得很好看,一横心下单了 .

网友:
沙发,坐等楼主更新

网友:
不错呀,这堆铸铁机架要多少钱?

网友:
爱尚雕刻机

网友:
好机器,可以加工号钢!

网友:
上无动力主轴

网友:
看着还是很正规的

网友:
自己玩的开心就好

网友:
这家伙能干重活。。

网友A:
建议用900元起步得2.2KW电主轴,铜铝木通吃,木头铣轮廓挖槽子对电主轴要求还是很高的,再便宜的缩水太厉害了,

楼主:
目前没这想法 , 对无动力还不了解 , 先让机器动起来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900元起步得2.2KW电主轴,铜铝木通吃,木头铣轮廓挖槽子对电主轴要求还是很高的,再便宜的缩水太厉害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主轴选择上还蛮头痛的 , 这东西没接触过 , 根本不知道好坏 . 逛逛淘宝 , 发现还有木工主轴 , 模具主轴 ...

选这个900起的2.2KW,要的是轴承口径,铣金属,轴承口径是第一位的。要侧面光洁度,要丝杆间隙够小,基本上磨制的才够用,最便宜的磨制都行,磨制的最便宜的新的回差都半丝内,当然丝杆主轴承不能用深沟球的

网友:
丝杆副,轧制的丝杆,配合双螺母间隙一般可以在5um以内了,用一段时间跑合之后可以松开中间的连接键,再上紧一次,磨制的丝杆价格太高了,3040的机器全套磨制丝杆大概要3000-4000了,另外丝杆安装座不要买丽水货,至少要TW货adk150左右一个之类的,再不济买二手拆机的,丝杠副刚性也很重要的,导轨安装面,可以买一条花岗岩平行尺自己做下刮研,40cm长的平行尺不贵的,有条件买个小方尺,后面调垂直度会用上

网友:
主轴,假如你轻载切削,1000块以内,亭湖的好一点,记得要选四轴承的,昌盛的震动会稍微大点,原装刀夹,摆偏一般勉强可以到1丝以内,最好换50一个左右的TW货,要AAA级别的,2200W的实际功率1600左右,功率再小的没法用了,因为2200W的主轴,扭矩只有1牛米左右,变频器要是不够好,低速扭矩还会更小,功率再小的低速扭矩加工金属实在不够了,加工光洁度,面铣的话,要求不是特别高,假如追求侧铣刀纹浅的话,机器的刚性要求会非常高了,机子做好之后侧向用力推主轴,要求位移量小于1丝以内,才会有较理想的性能,你不追求加工速度,步进加好点的驱动器,最好雷赛的,细分可以多一些,这样低速进给震动会比较小,除此之外还和刀具,加工余量,刀路的路径点分布有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