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鸡自由落体

楼主(2016-08-02):
今天f450在河边试飞 自穩模式 一起飞没注意鸡头方向,跑偏差不多100米目测   离起飞地点   50米高度 人家就待那 失控保护 返航都OK  三次起落都是这样  最后一次电池没电自己掉下来了,鸡鸡没任何事, 测哔毕响测电压8,9V   失控保护设的10.8V返航  但不知道为啥没有启动  请大神给分析一下, 2216/900kv   1055桨   APM2.8    电流计   天九    乐天30a

网友A:
APM有低电压启动反航的功能吗?我玩了一年多都不知道!

网友:
人没事、机没事就好,期待其他大神回复

网友B:
第一次发现问题就不该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M有低电压启动反航的功能吗?我玩了一年多都不知道!

那你岂不是白玩了

网友:
失控保护不要设置电压失控,要用模式开关或者第三通道油门失控保护才保险,

网友:
民用GPS 误差,太精确ZF会担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发现问题就不该飞了。

不炸就发现不了问题 .没问题就没进步

网友C:
加油,找人更多的地方飞。一定要人多,每平米少于3个人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油,找人更多的地方飞。一定要人多,每平米少于3个人不行

网友:
找人更多的地方飞,可测试炸鸡的威力

网友:
I2C罗盘都没插我都怀疑怎么定点的,另外电流电压传感器不是在那里开的在失控保护下面吧

网友:
首先确认低电压失控保护设置了,然后确认电流计校准了,再不行就发日志到这里大家看看。

网友:
罗盘没插可能是有内置罗盘 所以也不稀奇
首先你截屏的地方是6飞行模式设置 并不是电压自动返航的地方
其次 电压模块的测量数值并不准确 需要在地面站进行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炸就发现不了问题 .没问题就没进步

说的很对。。。。但请看13楼

网友:
一定要慎重啊!安全飞行,护人护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