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源小改

楼主(2016-08-02):
电源是以前买来接音响用的,一直 闲置, 刚好用来A9 充电器当电源,15A 电源。 自己加了个闲置风扇散热,接在电源上,通电就转,这样可以很好保护电源, 降低温度。电源虽然有散热孔,但是还是会发热,感觉还不保险,我的B6充电器就是因为冲6S电池电源就烧了,所以散热是最关键的,A9自带两个风扇 散热应该没问题。手里刚好有个坏的电脑电源,直接拆下接头,用三条短线连接,接头直接用镙丝固定在机身,很方便,随时可以拔插,我见有点模友是电源接口用TX06插,这样做出来感觉又简洁了许多。想改的朋友可以试试。

网友:
年度废物再利用奖候选名单

网友A:
改电源一定要小心啊!千万保护好过充!锂离子电池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B:
都改这样了不如加个开关,加个开关不如加个温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改这样了不如加个开关,加个开关不如加个温控

温控 复杂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改这样了不如加个开关,加个开关不如加个温控

开关感觉没必要  以前的B6 充电器也没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电源一定要小心啊!千万保护好过充!锂离子电池不是闹着玩的!

只是在壳子上动个手术,没事的

网友:
这种电源其实不用风扇,他设计温度够的而且这种电源最好不要满负荷使用一般只用标称功率的70%

网友:
12v输入充6s是个累活

网友:
玩魔就是要学会动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