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 mode是附加在各个模式当中的附属设置是吗?

楼主(2016-08-02):
如题,我之前的设置F3模式的时候是用一个三段开关,分别对应“自稳”“AIRMODE”和“全手动”,后来听说那个“AIRMODE”不是这么打开的,据说要单独设置一个开关,在“自稳”“半自稳”“全手动”这些模式下,同时打开那个单独的“AIRMODE”开关才起作用……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我现在把之前那个三段开关设置成“自稳”“半自稳”“全手动”,然后单独设置了一个AUX开关为“AIRMODE”的开关,现在是不是要正确启动AIRMODE的话要同时打开“全手动”+“AIRMODE”???
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一个开关就行吧,不过我是分开两个开关

网友A:
第一段话正确,第二段话你理解的有些局限,AIRMODE模式可以叠加到手动,自稳、半自稳任何一种飞行模式上,但全手动+AIRMODE+SUPER EXPO或RATE组合更能发挥自由式飞行特色和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段话正确,第二段话你理解的有些局限,AIRMODE模式可以叠加到手动,自稳、半自稳任何一种飞行模式上, ...

楼上说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段话正确,第二段话你理解的有些局限,AIRMODE模式可以叠加到手动,自稳、半自稳任何一种飞行模式上, ...

但是airmode在自稳模式下有什么用呢?我开了1100怠速的……解锁后即使油门为最低,任何模式下左右操作roll飞机还是受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airmode在自稳模式下有什么用呢?我开了1100怠速的……解锁后即使油门为最低,任何模式下左右操作rol ...

两者是有区别的,你可以看我以前贴子了解一下。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5616

网友(2019-01-20):
请教楼主,最终答案是啥?

网友:
默认airmode常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