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怎么了

楼主(2016-08-02):
这是什么意思,这是简体中文?就大神!

网友A:
你选错字库了,选GB的。

网友:
重新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错字库了,选GB的。

不行!

网友B:
英文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英文回去试试?

正在装,第二次装了,唉!

楼主:
解决了,选英文安装就是中文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帮助!

楼主:
新问题出现了,竟然有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