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大们和我说一下怎么接线?我脑子笨

楼主(2016-08-02):
怎么接线啊?S-bus接线,详细说一下通道怎么接噢?我脑子笨读书少。求教啊。按软体设置的图接了一下不行啊。

网友:
上面写的那么清楚,然后遥控器里面设置一下,让接收机变成s-bus模式就行了,其他通道还可以扩展其他9-14通道

网友:
第八项就是啊,8/sb接口就是。你接收机模式也要改成subs1,

网友:
楼主研究明白了分享下怎么连的。

网友:
8通道是sbus   横着的那个是sbus2    天线那有个按钮    应该可以选择pwm 还是 sbus 还是 sbus2

网友:
知道读书少赶快补呗

网友:
电调油门线接3通道,陀螺仪线接sbus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