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模拟器和练习

楼主(2016-08-02):
不知道大家入门怎么练习的,比如起飞和悬停。。。还有飞出视距怎么找的。。。新人,打算和人换穿越来着

楼主:
就是炸鸡了。。。怎么找飞机

网友A:
我记得亚拓是有寻机器,不知道能不能用在非亚拓的穿越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亚拓是有寻机器,不知道能不能用在非亚拓的穿越机上

根据gps来定位还是扫雷那种。。。自己锁定方位然后去找

网友B:
新手第一次飞的建议找一个自己熟悉的场地越熟悉越好这样就降低了丢机的可能性,再一个就是模拟器要多练第一视角起飞后不要心虚,当然害怕是肯定的但要对自己有信心。再有就是要保持一个冷静的头脑最好能找到一个标志物记自己的操作方向,做到心中有数。还有就是装个蜂鸣器.希望对你能有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gps来定位还是扫雷那种。。。自己锁定方位然后去找

好像是通过摔机后触动警报发出声音,要听声音从哪发出来的去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第一次飞的建议找一个自己熟悉的场地越熟悉越好这样就降低了丢机的可能性,再一个就是模拟器要多练第一 ...

逼逼响吗?还是就叫蜂鸣器。。。穿越载重太让人担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通过摔机后触动警报发出声音,要听声音从哪发出来的去找

估计陀螺仪或者震动报警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估计陀螺仪或者震动报警器吧?

应该就是个蜂鸣器,具体的你去搜搜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个蜂鸣器,具体的你去搜搜看吧

都能用的吧?没啥限制或者重量之类的?

网友C:
我一般炸草丛后油门推下就知道在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炸草丛后油门推下就知道在哪了

主要是怕炸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个蜂鸣器,具体的你去搜搜看吧

搜了下十二块那种?还要自己接线吧?然后炸鸡就自动响还是一直响。。。这玩意没啥介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怕炸远了

飞那远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那远干啥

没有啊,比如有时候飞两三百出去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