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参数求助~~~~~

楼主(2016-08-02):
我是个新手,原来玩过一段时间的CC3D自稳,这次新买了大力265的机架配的F3飞控,CF和BF固件我都试过,CF固件是1.13.0版本,飞机起飞以后会慢慢往左飘,BF固件是2.9.0,起飞以后抖,两个固件都是在自稳模式下飞的,难道这个飞控真的不适合玩自稳要玩手动模式吗?求助

网友A:
上手动就对了,不要问为什么。。

网友B:
问问商家,他们会提供默认pid的。然后再自己微调。

网友C:
玩自稳何必浪费钱买F3啊!CC3D足够好了

网友:
cf bf 固件你按教程认真设置了么? 遥控接收界面的中位点很重要 cf的自稳定默认就可以飞

网友D:
BF2.6,不用调PID都很好飞,设置好就行

网友E:
上手动不要问为什么

网友F:
bf的低通滤波设的比较低,震动大的话把低通调高点不然会抖。建议检查下电机和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