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机架螺丝拧不下来,蛋疼。

楼主(2016-08-02):
从5imx上收来一船,一个无锡卖家不知道是手工厉害还是兜里没钱,自己做了发动机架,搞得象狗啃的一样。
这几天闲来打算拆下来换个机架,发现有个螺丝拧不下来,蛋疼。
另外提醒新手老手,买二手的东西还是长个心眼,尽管都是模友,骗子也不少。

我用一个几乎全新的价格买了一个蛋疼的货色。我不怪卖家,谁让自己学艺不精呢。

求老手帮忙如何拆下被拧滑的内六角螺丝。

网友A:
锉刀锉个一字出来 用一字刀宁

网友B:
如果是内六角螺丝的话(不是内六角顶丝哦)好办点,用小电磨或者锉刀把螺丝外漏的部分磨平方便老虎钳夹持·然后应该就可以拆掉,如果是顶丝或者沉头螺丝就麻烦点··用小一号的锋利点的钻头钻下来··不过成功率不是很高,实在没办法就只有破坏性的了··反正你那个发动机座是不想要了··就直接拿电磨在坏掉的螺丝位置切掉发动机座··拿下发动机后再拆螺丝应该就容易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锉刀锉个一字出来 用一字刀宁

多谢,我试试。卖家上了螺丝胶,心里怕怕。整个船就这发动机值点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我试试。卖家上了螺丝胶,心里怕怕。整个船就这发动机值点钱了。

用吹风机吹再拧 螺丝胶应该就会变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内六角螺丝的话(不是内六角顶丝哦)好办点,用小电磨或者锉刀把螺丝外漏的部分磨平方便老虎钳夹持· ...

唉,就是个沉头螺丝啊。

网友:
再不行去摩托车店用电焊,焊个螺丝头上去

网友:
若是因为有螺丝胶拧不下来可以用电烙铁加热一下再拧就下来了,若是螺丝头坏了就用微型小电钻钻。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就是个沉头螺丝啊。

沉头内六角最坑人···用过两次滑了两次··然后把零件盒里的沉头螺丝全扔了··

楼主:
多谢各位前辈,用钢锯锯了一条缝,然后一字螺丝刀终于拧下。

网友C:
把你的船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船发上来看看

图片太大了,上船不了😁。

网友:
沉头内六角超坑    我滑过几次  后来全换圆柱头那种内六角了

网友:
已下下来就好。的确有些沉头螺丝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