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级(700)汽油直升机(彻底解决干扰)2016最终版:电控系统图。

楼主(2016-08-02):
90级(700)汽油直升机(彻底解决干扰)2016最终版:电控系统图。

与其 一个一个讲解:还不如 发个帖子 大家 学习学习。。。

汽油机因为有 高压电火花点火,所以固有的干扰比较大,
俺这次:把 CDI 点火器的 供电电源 也列入了【隔离】

本图中:的7.2V电压,是指舵机是中压舵机,2S电池使用
磷酸铁锂电池;如果使用8.4V高压舵机,那就用普通锂电池。

90级(700)汽油直升机是不需要 电启动的,所以启动电调的
单通道光隔离器,请参考俺的其它帖子。

楼主:
更严格一点 的 EMI 防干扰 : 还应该 将 各个
隔离供电区的【地】,用4.7兆欧 3000V 耐压的电阻

连接起来。进一步 防止 静电 放电 干扰 。

——————题外话——论科研经费来源—————。。
【俺 58秒,搞定 小日本 10万5千 日元,折算8000港币】

网友A:
虽然我看不懂,还是顶一下。
嘻哈哥还是给我们这个局限于高中物理电学水平的普及下干扰的常识和比较简单的防干扰手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看不懂,还是顶一下。
嘻哈哥还是给我们这个局限于高中物理电学水平的普及下干扰的常识和比较简单的 ...

  没办法 哦,,8月2号 上午 又接到 外地的电话:
询问:汽油发动机 老是 干扰 接收机 的 求助 电话 。
我那张【主图】是 前个星期就 画好了的 (7月13号)

其它:请参看——
懒得申请专利:俺的【可调尾波箱】、【带振摆钢片弹簧侧式桨套】 ...2

网友B:
为楼主的强大直升机研发能力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楼主的强大直升机研发能力点赞

谢谢,关注 其实 下面这架大机 已经在【八一节】前初步成功起飞了。
带着 4x7.5Kg=30Kg 铁杠铃,离地了。。。但是尾桨推力

不足,所以——现在得换大点的尾桨。。。以后上录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 。其实 下面这架大机 已经在【八一节】前初步成功起飞了。
带 ...

尾桨推力不足是不是锁不住尾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 。其实 下面这架大机 已经在【八一节】前初步成功起飞了。
带 ...

一直在期待你的自制直升机,希望早日成功

网友C:
大家学习学习。。。。。楼主好大口气,记住人外有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学习学习。。。。。楼主好大口气,记住人外有人

  找不到 更好的词汇,所以 有点 不合适 但也只好

至少:在此之前 DJI 的【 直升机 飞控 】没见 使用
光、光纤 隔离器,用以提高 整机的抗干扰  性能 。。。

网友D:
以前我半信半疑的心态看你说这个什么隔离,什么光隔离。同样的使用PIX ,飞控靠近CDI点火器2CM左右不是一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我半信半疑的心态看你说这个什么隔离,什么光隔离。同样的使用PIX ,飞控靠近CDI点火器2CM左右不是一样 ...

那算是 你运气好 。。既然是【飞控】
GPS线、外置磁罗盘线: 越短越好。
—— 可以减少被干扰的 机会

既然都发了帖子:何不 上个你的 汽油飞机 照片
也算是 观摩观摩 。是什么品牌的 汽油发动机 呢??

不过呢:俺还是 相信 光隔离器 的可靠性,
否则——700汽油 直升机 俺都 不敢飞。。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算是 你运气好 。。既然是【飞控】
GPS线、外置磁罗盘线: 越短越好。
—— 可以减少被干扰 ...

楼主可以去参加国外的垂直起降油电混合版本。可以怎么说吧,电台1W的干扰比你CDI的更大

网友:
试飞结果如何啊

楼主:
当然 飞起来 心里 踏实 咯。。看视频 在这个帖子里:测试过关,正式出让:5Kg载荷:汽油动力直升机。有视频。
只不过 目前 还在做 30Kg 大 直升机 的 最后小修改
所以——这架 5Kg 的 载荷 能力 因 发动机 有点老化
目前 实际载荷 3200克 ,没有达到 5Kg 以前能达到。

30Kg 的 争取 国庆节 前 :完全彻底 试飞 成功。。
视频:30Kg铁杠铃初步起飞离地,尾桨还差点力。 ...2

网友E(2016-09-09):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去参加国外的垂直起降油电混合版本。可以怎么说吧,电台1W的干扰比你CDI的更大

收音机FM广播台几千瓦功率,干扰啥了?
功率再大,没在一个频率。
CDI功率不大,可是在你电路中存在共同连线就会有产生脉冲信号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收音机FM广播台几千瓦功率,干扰啥了?
功率再大,没在一个频率。
CDI功率不大,可是在你电路中存在共 ...

飞控超过1W就是一个最大干扰,CDI 磁电机那点干扰不算什么。

楼主:
  90 级 飞机的 视频,以前 就有 的。请看帖子。

测试过关,正式出让:5Kg载荷:汽油动力直升机。有视频。 【有视频】
请 28楼 朋友 看仔细点吧。

只是 发动机 有点 老化,载荷能力 实际 3200 克。

网友:
弄那么久,飞起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