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城1:72坦克,减速问题

楼主(2016-08-02):
我有两个,一个虎1一个虎王,拆下来看了看,貌似可以改造,他自带的电机是空心杯高速70000转,淘宝上搜了6MM空心杯减速电机,无奈店家说输出轴不能换(最先以为输出轴也是0.8,套了个齿轮才是1.9的,必须要输出轴是0.8才能把原来车上两个电机的蜗杆齿轮安上),而这个6MM减速电机是最配长城这款坦克的,原版自带电机长14.5mm,6MM此空心杯减速电机长16mm,完全安得上,就是可恨在输出轴上,大了一圈!!长城这个坦克换成减速电机之后,肯定就真实了速度了。有高手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这款坦克内部构造关系,没法加齿轮增扭矩,目前自己只考虑换减速电机

虎王侧面,右边是遥控器

虎王侧面,右边是遥控器

虎王近照

虎王近照

虎一

虎一

虎一,店家送了对履带

虎一,店家送了对履带

虎王内部,可以看到三个空心杯高速电机

虎王内部,可以看到三个空心杯高速电机

淘宝上最配的减速电机,此电机减速比1:26,这样速度低了,力量也大了,只是轴大了,店家说轴上的齿轮取不了 ...

淘宝上最配的减速电机,此电机减速比1:26,这样速度低了,力量也大了,只是轴大了,店家说轴上的齿轮取不了 ...

1:72虎王动力结构

1:72虎王动力结构

网友A:
虎王的遥控器是比例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虎王的遥控器是比例油门?

不是,一样的,看着更高端而已,感觉只能换减速电机,一切都解决了,改造成功后,就更逼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一样的,看着更高端而已,感觉只能换减速电机,一切都解决了,改造成功后,就更逼真了

快改改看 等你消息

网友B:
你要减速电机,是不是因为速度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减速电机,是不是因为速度太快?

是的,会漂移的坦克你喜不喜欢,而且力量不足,明显的赛车型坦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改改看 等你消息

找不到有0.8mm输出轴的,除了轴之外长14-16mm的减速电机,主要是输出轴不匹配很无奈

网友C:
遥控器有减速的功能,能不能试试软件减速,让推重比比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有减速的功能,能不能试试软件减速,让推重比比例化

你说的软件减速弄不来,这款坦克自带两档,可以切换,但是切换慢速时也没慢多少,淘宝上看了它自带电机的介绍,5v电压下和3v电压下转速不一样,估计快慢两档就是电压关系,你说的软件上减速增加推重比觉得就和永动机一个概念(不可行),电机增加扭矩在同等电压下我只知道用减速波箱,减速电机乃自带减速组(小齿轮带动大齿轮,多几次就减速了,一组也可以减速,关键这款坦克空间不够不足以安装减速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软件减速弄不来,这款坦克自带两档,可以切换,但是切换慢速时也没慢多少,淘宝上看了它自带电机的 ...

同等电压的直流电机是可以控速的,用pwm,但是只能减功率,不然哪里来空心杯的小4轴,我的意思是软件减速减小推重比,看视频这个是加减速太快那就是推重比大,速度太快就是转速高,pwm占空比到10%可能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等电压的直流电机是可以控速的,用pwm,但是只能减功率,不然哪里来空心杯的小4轴,我的意思是软件减速 ...

你说的情况是降功率嘛,我就是不想降功率,减速同时能提高扭矩,这样才能更逼真,你说的那种情况只是单单减速,让电机很无力的的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等电压的直流电机是可以控速的,用pwm,但是只能减功率,不然哪里来空心杯的小4轴,我的意思是软件减速 ...

这种情况没试过,以前学物理是大概记得,貌似在电池出来的总电路上(电池接主板这根电线上焊个电阻在焊在原先的主板上)加个电阻,让总电阻增大,减小电流,相应电机两端的电压就减小了,和电池快没电时一个道理,是不,你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扩齿轮的孔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没试过,以前学物理是大概记得,貌似在电池出来的总电路上(电池接主板这根电线上焊个电阻在焊在 ...

不是,我指的是pwm调速,也就是一个周期里面有40%没有电流,60%有电流(周期一般只有几毫秒)这样减小输出功率,和空心杯4轴飞控一个调速的办法,改软件就可以减小功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没试过,以前学物理是大概记得,貌似在电池出来的总电路上(电池接主板这根电线上焊个电阻在焊在 ...

蜗杆本来扭矩都大,扭矩不用提高,扭矩转速比例都高了就该降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蜗杆本来扭矩都大,扭矩不用提高,扭矩转速比例都高了就该降功率

我把刚买来的VStank1:72拆了,看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VStank1:72有像恒龙坦克一样的波箱,电机走向和长城1:72一样,同样蜗杆齿轮。关键在波箱啊(一个微缩后的恒龙坦克波箱)!!!VStank为了模仿真实速度比也是拼了,坦克内部是没有喇叭的,发声全靠遥控端,比如坦克发炮,遥控端出声音

网友:
6MM行星减速器马达 磨细轴心到蜗杆的孔径也是方法。

网友:
楼主:看看你的车上的齿轮的模数是多少,模数如果是0.5就好办了,某宝上模数0.5的蜗杆的孔径基本上是2mm的。

网友(2016-11-22):
蜗杆齿轮打孔呗!打完上胶!!简单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