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E 30E 50E 70E “E”代表什么

楼主(2016-08-02):
请问15E  30E  50E  70E  “E”代表什么,他们的尺寸是怎么算的?他们的电机,电调,舵机一般怎么搭配,哪位 大师告知下

网友A:
30,50,70级油动飞机的电动版。30往下的用一般9舵机就可以,30用9-14克舵机,往上用标准舵机。

网友B:
对应数字级别的油机官方改电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50,70级油动飞机的电动版。30往下的用一般9舵机就可以,30用9-14克舵机,往上用标准舵机。

感谢你及时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应数字级别的油机官方改电动机

网友:
e是electricity电动的意思

网友C:
数字是代表发动机容积,比如15级,30级。。。然后E代表同尺寸重量的电动飞机,比如15级大概1公斤、1米,30级1.5公斤、1.2米,50级2.5公斤、1.4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字是代表发动机容积,比如15级,30级。。。然后E代表同尺寸重量的电动飞机,比如15级大概1公斤、1米,30 ...

长见识了

网友:
E是电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数字是代表发动机容积,比如15级,30级。。。然后E代表同尺寸重量的电动飞机,比如15级大概1公斤、1米,30 ...

1.4米的飞机,2.5公斤,这不得飞砖头啊?这么强,我1.4大赛,1500克不到,都觉得有点快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1.4米的飞机,2.5公斤,这不得飞砖头啊?这么强,我1.4大赛,1500克不到,都觉得有点快了哦

弦长很大的,面积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