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X3时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楼主(2016-08-02):
用的KBAR,不知道为什么推左摇杆的时候电机启动的同时舵机会做前后方向舵的运动,而推右摇杆则是才是集体螺距的运动。接线检查过了,基本上不会接错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求助

楼主:
就是推拉左右摇杆的功能调换了,但是左摇杆仍旧控制着油门,但不控制升降螺距,只控制前后方向。而右摇杆却控制升降螺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推拉左右摇杆的功能调换了,但是左摇杆仍旧控制着油门,但不控制升降螺距,只控制前后方向。而右摇杆 ...

舵机通道插错了吧!

网友A:
前后方向正确的叫法应该是俯仰方向,左右方向正确的叫法应该是副翼方向。我们在只动副翼摇杆的时候应该只有左右两个舵机工作,但是我们动俯仰和总螺距摇杆的时候都应该是三个舵机同时工作,你凭什么说跟油门联动的不是总螺距而是俯仰呢?听楼主的描述应该是K8设置中舵机的正反向没设置正确,只要把飞机中轴线上的那个舵机设为反向不就变成动油门通道三个舵机同时上下,动俯仰通道十字盘前后倾斜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后方向正确的叫法应该是俯仰方向,左右方向正确的叫法应该是副翼方向。我们在只动副翼摇杆的时候应该只有 ...

解决了,的确是vstabi里舵机正反没调好,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的确是vstabi里舵机正反没调好,哈哈

看来你并没有仔细设置啊,建议再把设置项从头到尾检查一遍,一定在确保指令动作全正确、自动修正全正确的前提下再上桨试飞。

网友:
基本上没插错

网友:
肯定是接线问题

网友:
舵机正反向设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