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有时候上电飞机螺旋桨不是同步启动,求解~~~~

楼主(2016-08-02):
CC3D有时候上电螺旋桨不是同步启动,表现是右下左上转速超高,然后飞机就侧翻了,必须断电从新上电才能正常解锁起飞,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从新刷固件也不好用。

网友A:
上电时候机器保持水平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时候机器保持水平了没
家里试的,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时候机器保持水平了没
我这次是飞盈佳乐的20A小蜜蜂电调,我怀疑是电调问题,因为原来我是用的12A的银燕BL电调,从来没出过这种问题。

网友B:
和我的问题一样,你先用cc3d的软件校准下电调吧,还是不行就换电调,我的确认是电调问题,换了后ok了

网友C:
电调连接收机一个一个校准行程

网友C:
我好几次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