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奇葩状况,,崩溃了

楼主(2016-08-02):
前几天出去飞,一飞就十字盘抽风,今天下午飞,也是各种抽,心想又要换了,不成想第3个电倒不抽风了,而是飞机貌似进入 自平衡状态缓慢上升,此时3D满负螺距也不管用,为避免越飞越高只好熄火,模型连给我自旋的机会也没有。损失倒是不大 三轴+大小浆。另外舵机是已经超龄的D260 +黄k8,绝对已经够本1000+ 。但是即便这个不行了那为何还能保持水平上升??实在想不出什么原因,请各位老师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估计K8挂了

网友:
今天有个朋友也遇到这个问题,貌似自动救援了,然后不受控。

网友A:
D260?是 INO LAB的吗?
你装什么机子上面

网友B:
求楼主科普,什么叫自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260?是 INO LAB的吗?
你装什么机子上面

嗯 是的。里面的电机线我已经焊了一遍了    装450上面,我的第一架正儿八经的飞机,绝对功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楼主科普,什么叫自旋?

少了2个字 熄火

楼主:
谢谢提醒,我手头还有个大K,不行就装上试试

网友B:
是不是熄火后,电机不转,旋翼桨利用惯性还在转,机身自由落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熄火后,电机不转,旋翼桨利用惯性还在转,机身自由落地。

嗯啊

网友C:
绝对是舵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对是舵机问题。

求解释

网友C:
刚刚又看了一遍,没有用过你这个陀螺仪。 反正类似情况我遇到过多次,各种换陀螺仪,都没办法,最后都是某个舵机抖。 你这个缓慢上升,螺距失效,可能是陀螺仪问题,也可能是舵机卡住了。
反正如果是K8遇到抽的问题,百分百舵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刚又看了一遍,没有用过你这个陀螺仪。 反正类似情况我遇到过多次,各种换陀螺仪,都没办法,最后都是 ...

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