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有三个电机特别烫

楼主(2016-08-02):
1.7米轴距的大六轴,Q9XL
电机
,乐天好盈100A电调,A3三GPS飞控,试飞了一下,手一摸有三个电机非常烫,手都摸不了,别三个电机温温的,烫的电机是1.3.5,刚好错开,第一次遇到这种现像,想请教下高手们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应该是有自旋的趋势,飞机一直在不停的修正,所以同一个转向的三个电机过热

网友B:
遇到过这种情况,我当时是电机座不平,导致要提高三个转速抵消自悬。

楼主:
我是奇怪这么有规律性的吗?刚好错开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