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前辈,螺丝断在里面了,咋弄?

楼主(2016-08-02):
就断在这了,控制臂跟中联的链接那个螺丝。

网友:
你要是有小过1mm的高速钢或碳钢钻头,又有微型手Q钻,手工也可以的话就可以自已在断的螺丝上打钻,有定深度后可用比你钻头大一点的反铣刀,反时针方向钻,一般就可以完整出来。
反正我是这么干的,搞了几次了,都还顺利。

网友:
算了吧,可以定义报废了。

楼主:
封贴了,楼主直接换了

网友:
换就对了

网友A:
微型车床,不一定成功

网友:
螺丝胶打多了拧断了吧

网友:
相位臂的都能断  有文章的 有相关文章 你可以去看看   算了特地找给你
http://bbs.5imx.com/plugin.php?i ... =1169121&uid=298701

http://bbs.5imx.com/plugin.php?i ... 1553&uid=298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