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四轴,飞行中出现晃动,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6-08-02):
自己用碳纤维管做的450大小机架,整机很轻,不加电池总重400克多一点。用的naza lite飞控,无GPS,姿态模式下起飞后整个机身有明显晃动,而且操控起来很飘很肉的感觉。
做这架飞机本是打算可以用来运载一定量重物,参加学校创新比赛的。
可是现在的状态就是不加任何重物飞行时,机身有晃动(不是抖动)。
挂个盒子装有一定量重物(重物700克)后,晃动更加明显,且会朝某个方向飘去,偏离的幅度特别大,手控几乎都拉不回来了,根本没法控制。

具体配置是:
好盈天行者12A
朗宇2208 1260KV
9047正反桨
naza lite(无GPS)感度是默认值
下面是不装重物时的飞行视频。

求大神指点。

。

网友A:
桨小一点,用8寸的。然后你去调软件里的“基础感度”和“姿态感度”,调到不晃了为止。另外架子是不是有点软啊,估计晃动也跟这个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小一点,用8寸的。然后你去调软件里的“基础感度”和“姿态感度”,调到不晃了为止。另外架子是不是有点 ...

换小桨也试过了,连5寸桨都尝试了,虽然晃动会改善点,但飞起来手感还是软软的感觉。飘得厉害
机架个人感觉做的很牢固,但不知道怎么判断是否有点软,

另外还想问下会不会是因为电调的原因?

网友B:
这点晃动根本就不是事儿,至于飘~~没有GPS和室内定位飘是绝对的,无论你做的多么完美。飞控只负责保持飞控自身基本水平,但你校准水平的时候飞控并不完全水平,还有电机参数的差异、螺旋桨的不一致性、电调的线性不完全一致等等,于是产生了各种飘。

网友:
感度调的不合适会产生固定频率的抖动或晃动,视频看来是正常的飞控自行调节,没有多大的晃动。挂的重物没有完全挂在重心上面会飘的厉害,试试调节电池重心。前提是已经做过4个电调行程校准。

网友B:
建议装个GPS,如果在室外飞的时候看不清机头方向很容易飞丢,不操作遥控器的时候会越飘越远。有了GPS会自动定点悬停。lite全套才499,2手300多都能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点晃动根本就不是事儿,至于飘~~没有GPS和室内定位飘是绝对的,无论你做的多么完美。飞控只负责保持飞控 ...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不过我想是想解释下。录这段视频时,刚好晃动的不是那么厉害,实际试飞几次晃动非常明显。可能是我表达错误,我所说的飘并不是指的脱控它会缓慢移动那种正常的飘,因为我也飞过直升机和穿越机,那种飘我知道是什么感觉,

但这种飘手感上完全不一样,很软很肉的感觉。
我主要是想稳定的装载一定量重物,但现在加上重物以后更是晃动的没法操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装个GPS,如果在室外飞的时候看不清机头方向很容易飞丢,不操作遥控器的时候会越飘越远。有了GPS会自动 ...

再次感谢你的建议,有机会我再录一段装重物的飞行视频。

网友C:
用的naza lite飞控本身就是种失败的,众所周知naza lite飞控各种飘,建议用开源

网友D:
兄弟  哪个学校的   我是计量的   今年参加垂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的naza lite飞控本身就是种失败的,众所周知naza lite飞控各种飘,建议用开源

还众所周知 试问哪个同等价位的不装GPS不飘???没用过就不要喷

网友E:
看了视频,感觉在室内飞行还是比较稳定的啊

网友:
450轴距用12A电调小了
电机的KV值也不合适

网友:
感度调低一点

网友:
CADC垂直起降项目看来已经在准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  哪个学校的   我是计量的   今年参加垂起

计量,去年胶州垂起成绩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的naza lite飞控本身就是种失败的,众所周知naza lite飞控各种飘,建议用开源

非也,lite我认为是飞控中性价比最高的一种,且稳定便于调试,用过的人几乎都有同感,飘的问题所有的飞控都无法避免,得靠GPS来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视频,感觉在室内飞行还是比较稳定的啊

嗯,不过装了重物,晃动就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