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定速状态下猛推油门,尾巴逆时针摆动

楼主(2016-08-02):
储存定速,75%油门,悬停状态下,猛推油门,尾巴逆时针小幅度甩一下,k8
陀螺仪
,该调哪能改善这现象

网友A:
尾巴的博士帽,扭矩补偿改大一些

网友B:
提高转速,降低螺距,调整增益

网友C:
论坛可以有置顶帖就好了统一归纳,什么新手什么机好怎么配接线怎么接k8怎么调,急推大螺距尾巴逆时针偏怎么调,金鱼尾怎么解决,,,

网友D:
把fbl拉杆收两圈试试。先调一下机械,不忙调电子参数。

网友E:
猛的减小螺距又 顺时针了

网友F:
调高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