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 680 请教

楼主(2016-08-03):
这个四轴飞行器,在猛打方向舵时飞机会出现1轴3轴方向剧烈摆动,有遇到过吗,调感度140到200基本都有,大神指点

网友A:
有个猜想:可能是电机座不水平,导致两个电机转速始终比较高,剧烈运动的时候超出了调平衡的能力。

网友B:
电机品牌型号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品牌型号说下

朗宇4112   400kv  铂金30a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猜想:可能是电机座不水平,导致两个电机转速始终比较高,剧烈运动的时候超出了调平衡的能力。

只有在猛打方向时晃动,震颤几次就恢复平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在猛打方向时晃动,震颤几次就恢复平稳了

对啊,猛打方向的时候需要比较大的调整,平时能调整的过来,幅度太大的时候超出调节能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啊,猛打方向的时候需要比较大的调整,平时能调整的过来,幅度太大的时候超出调节能力了

请问,啥问题

网友:
我宁可用lite也不愿用V2

网友C:
经常遇见某个电机停转,幸亏是六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常遇见某个电机停转,幸亏是六轴

飞行中停转?

网友:
是的,然后降下来再次启动又能了。

网友:
我以前用的是飞越电机,转速过高经常遇上堵转,然后剧烈摆动。也不清楚你是不是和我情况相同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有,至今无解

网友D:
我的也是NAZA V2猛往左打方向舵时1号电机会猛的抬高!至今没有解决

楼主:
这么多这种问题啊???晕

网友:
情况看来都不一样,我在打方向时候,会出现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