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练习3D两周成果

楼主(2016-08-03):
真机练习了2周的f3p,前面在模拟器上练习吊机,装了个天翼8mm,现在发个视频吧!!球大家指导

?from=s1.8-1-1.2
?from=s1.8-1-1.2

网友A:
飞手不要动最好别转圈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手不要动最好别转圈飞

主要感觉现在控制还是比较被动,老让飞机牵着走,哈哈哈

网友A:
慢慢就好起来了坚持住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感觉现在控制还是比较被动,老让飞机牵着走,哈哈哈

飞机的舵机是什么牌子的,3个舵机是几克的,电调多大的?电池几S 的,电机是什么配置?

网友C:
苦练才是硬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的舵机是什么牌子的,3个舵机是几克的,电调多大的?电池几S 的,电机是什么配置?

朗宇2206 1500kv。好赢飞腾12a。8043桨。550mah3s30c花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的舵机是什么牌子的,3个舵机是几克的,电调多大的?电池几S 的,电机是什么配置?

舵机两个银燕4.3。一个9g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苦练才是硬道理

现在就是中午三电。下午三电。模拟器不飞了。感觉完全不一样。条件反射模拟器练练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就好起来了坚持住就行

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朗宇2206 1500kv。好赢飞腾12a。8043桨。550mah3s30c花牌

建议你换2S 400毫安电池 配9寸桨。这样好处有几点,1.油门比较柔和,不会像你现在这样飞机高度控制很不好,2.9寸桨舵效比较好。3.重量也会比较轻。

还需要苦练,要在飞机偏之前就给舵去修正了。练到一定水平了,你会发现修正的舵量很小了,你现在是给大舵在修,就很容易造成修过头,飞机又往另一个方向斜。要用小舵不停的去修正。

听我的没错,换2S 9寸桨,你会明显感觉飞机要听话许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机的舵机是什么牌子的,3个舵机是几克的,电调多大的?电池几S 的,电机是什么配置?

你算是问对人了

网友D:
没有基础的话,不要一来就练吊机,你吊不稳,你可以先练,正飞,倒飞,侧飞,这些,

网友:
坚持坚持 就成高手了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基础的话,不要一来就练吊机,你吊不稳,你可以先练,正飞,倒飞,侧飞,这些,

我飞f3a基本动作都可以,今天中午又试了试,频繁给大小油门,感觉好多了。这个也炸的差不多了,准备换一个水星,到时候试试你讲的这个电装,谢谢你了。没事就会多多练习,争取早日成仙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换2S 400毫安电池 配9寸桨。这样好处有几点,1.油门比较柔和,不会像你现在这样飞机高度控制很不好 ...

能不能把D/R 曲线设成70%,这样油门不就柔和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舵机两个银燕4.3。一个9g金属

银燕4.3是数码舵机吗?9克金属舵机也是数码的?还是模拟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银燕4.3是数码舵机吗?9克金属舵机也是数码的?还是模拟舵机

副翼虚拟。小舵机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把D/R 曲线设成70%,这样油门不就柔和了吗?

油门需要迅速。不要柔和

网友E:
油门提前预判动作要准确快速,必要的抖动油门对稳定有好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把D/R 曲线设成70%,这样油门不就柔和了吗?

8寸桨舵效差,必须要闪油来达到更好的舵效,9寸桨要好飞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8寸桨舵效差,必须要闪油来达到更好的舵效,9寸桨要好飞的多

9寸反扭也要比八寸大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油门提前预判动作要准确快速,必要的抖动油门对稳定有好处。

快,准,稳。三字秘诀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8寸桨舵效差,必须要闪油来达到更好的舵效,9寸桨要好飞的多

作为有两年多直升机经验的人来说,固定翼入门就用这款天翼80CM的飞机怎么样?用3S 还是2S 电池

网友:
指日可待

网友F:
用2s电更好飞。我基础练习每天必飞20块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2s电更好飞。我基础练习每天必飞20块以上

2s配9寸飞的?

网友G:
为什么新手上来就直接练吊机

网友H:
建议楼主飞机不要离自己太近,也不要养成了轻易让飞机到自己身后的坏习惯

网友I:
第二个视频射桨了吧              套两个   安全些

网友A:
模拟器还是要坚持练的除非你有大量的时间飞,我知道的很多玩3D的模友入魔好多年依然坚持模拟器的我入魔六七年现在依然坚持练习,还有你的电机感觉配九寸桨更合适,在一个曲线的话百分之50左右就差不多了个人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新手上来就直接练吊机

不是新手,是进阶到这一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楼主飞机不要离自己太近,也不要养成了轻易让飞机到自己身后的坏习惯

好的,谢谢。我以后会注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第二个视频射桨了吧              套两个   安全些

嗯。射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还是要坚持练的除非你有大量的时间飞,我知道的很多玩3D的模友入魔好多年依然坚持模拟器的我入魔六七 ...

我的exp副翼50别的都是30

网友:
不错 努力 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作为有两年多直升机经验的人来说,固定翼入门就用这款天翼80CM的飞机怎么样?用3S 还是2S 电池

完全可以。我也是飞直机,直接就练吊机,可以看我贴子。
配置如下,舵机随便,我都用的是3个9G。5G的太贵了。电池要用2S 400毫安,双天就行了。电机用2206 1500KV 。9寸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