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控制苏27能改通道吗?

楼主(2016-08-03):
本人菜鸟一只,习惯用美国手,现在天地飞左手上下是油门,左右是副翼,右手左右是升降,怎么才能改到右手上下是升降,左右是副翼那?

网友:
副翼和方向舵互换通道啊

网友:
把遥控器拆开,把左右遥杆那个油门档片换一下。位置,应该很容易看懂。然后在系统设置里面设置摇杆类型,

网友:
系统设置里面选这样  按开菜单键不放按开机键进入系统系统菜单。

楼主:
谢谢了找到了

网友(2019-06-16):
菜鸟一枚,受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