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77射齿?!

楼主(2016-08-03):
977轻炸后捡起来飞一米高左右失速下坠,电机齿飞了出来,起初还以为插头烧了,飞出来

网友A:
500ma还不够 上1000ma电池!!

网友B:
这样重心 好吗?电池好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重心 好吗?电池好长

还行,重心后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ma还不够 上1000ma电池!!

这600的,1000带上去估计连1s的推重比都没有

网友A:
刚看到  你还改了 尾巴无刷?!

网友C:
用塑料齿轮难免掉落。你这是改的2S还是仅仅加大电量?

网友:
凡直机的射都是险事

网友:
难道只有我看到这个头罩很新颖吗?

网友D:
这个电池不科学
头罩下面剪掉,电池叠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看到  你还改了 尾巴无刷?!

是啊,当时电机绕不转买了个100s尾电机,但精度不行,空转都抖的慌,轴经1.4,但轴承可以顺利插进1.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塑料齿轮难免掉落。你这是改的2S还是仅仅加大电量?

2s,如果不是1s只飞一块都吃力,977动力很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池不科学
头罩下面剪掉,电池叠放

600mah的叠放蹭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池不科学
头罩下面剪掉,电池叠放

头罩不用剪可以放巨人300mah

网友:
话说尾电机改无刷要怎么改呢?多加一个电调,然后电调信号线如何接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