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遥控器纠结比伟力原厂遥控器好多少

楼主(2016-08-03):
14sg遥控器纠结比伟力原厂遥控器好多少,都说伟力控很烂,没用过14sg的表示一脸懵圈!

网友:
14sg比伟力原厂控多几个旋钮而已,主要用来操作飞机的都是那两个摇杆

网友:
D10 家高频模块也可以飞伟力的飞机。

网友:
手感很好,原控时间一长行程就不对

网友:
这个··没发比吧,价钱

网友:
没用过14sg,表示不羡慕。物尽其用就好。XK的控比伟力控好些。
同样FHSS信号,接收机一样处理速度也一样,只是手感差别而已。
原厂控用久了觉得线性不稳定就换好点的电位器

网友:
怎么说呢,原厂控飞起来的时候,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但是当你用了14后,却不想换回原厂控了,仅仅个人的体验而已

网友:
听用14sg的模友说飞110手感比x6好太多,应该是电位器的问题

网友:
14sg价钱比伟力原厂控贵那么多,好到哪了。多那几个通道有用吗

网友A:
原厂控也够用了,不过原厂控有一个问题,如果是美国手。自旋速率会很慢。设置到尽头都很慢。
如果是日本手。就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厂控也够用了,不过原厂控有一个问题,如果是美国手。自旋速率会很慢。设置到尽头都很慢。
如果是日本手 ...

请问一下,伟力 XK 系列的遥控器 X6 还另外存在什么问题?论坛里其他人说得含糊不清的,你详细说一下吧。

网友:
其他问题就是据说控软件容易出错,不过我是没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