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有没有水上可起落的3d飞机卖?

楼主(2016-08-03):
场地限制,如题,或可做一些特技动作的水上飞机。

网友A:
加个水靴就行了,机动性有点影响

网友B:
看我头像。这机装个水鞋。3D动作随便做

网友C:
F3P 手放手接 哪里都可以飞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
这个想法好。

网友F:
3D机为了机动灵活,一般都在减重。为了水上起降加靴鞋什么的,利用率低,不划算。不如练好技术,手抛手接,在水面上练蜻蜓点水也别有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