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的新地面站有谁用过?

楼主(2016-08-03):
没有d-rtk的话,m600是否能实现 “。。。。最迷人的应用之一是按事先绘制好的航点进行自动巡航。D-RTK系统可以让飞行器飞得直、飞得。。。。”吗????

网友A:
没看明白你说的啥意思啊

网友:
新地面站出来了??

网友B:
大疆的所谓D-RTK是否能做到测绘界的RTK实时查分厘米级的水准,应该是不行的。
测绘用的机器厘米级都需要备案了,并且图片生成的同事是带坐标数据的,这个数据是厘米级的,大疆出的图不带point数据就没什么实际使用意义。

网友:
只能是定位更准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你说的啥意思啊

DJI Assistant 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疆的所谓D-RTK是否能做到测绘界的RTK实时查分厘米级的水准,应该是不行的。
测绘用的机器厘米级都需要备 ...

直拍正摄影像没影响我想问的是不带这个rtk ,DJI Assistant 2地面站功能能实现不?m600留空时间长,就是想实现预编航线飞行......................

楼主:
就是呢个DJI Assistant 2么,不是说有pc地面站功能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拍正摄影像没影响我想问的是不带这个rtk ,DJI Assistant 2地面站功能能实现不?m600留空时间长,就是 ...

可以花航线

网友:
买rtk送地面站

楼主:
意思就是说实现预编航线功能不需要rtk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说实现预编航线功能不需要rtk是吗?

大疆的都能画航线,DJI GO,pix4d,荔枝都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