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ixhawk大神分析一下炸鸡日志

楼主(2016-08-03):
小弟 650四轴    飓风4110  好盈40a  15寸桨   pixhawk 8n gps        遥控器是华科尔D10       起飞推油感觉有点不对劲    飞起来后飞机一上一下 并且自旋  不受遥控控制     最终炸鸡   还好损失不大  初步怀疑是接收机问题   rcin 和rcout 差别很大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大神帮忙看看  非常感谢

LOG地址:https://yunpan.cn/c6RAkaEq6iL98 (提取码:d56a)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 你目前使用的固件是 v3.4 dev 版,这是开发版,不考虑用正式版?

02. 从日志看来飞控是依照遥控的指 ...

谢谢朋友指点   通道顺序都是正确的  请你推荐一个固件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指点   通道顺序都是正确的  请你推荐一个固件吧

我目前用 v3.3.3 就是最新的正式版,不过您这问题应该不是固件问题,我只是刚好看到日志里面显示的版本,所以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用 v3.3.3 就是最新的正式版,不过您这问题应该不是固件问题,我只是刚好看到日志里面显示的版本, ...

最后换了3.3.3  然后遥控器换成了T14SG   再测试就正常了  不知道是接收机的问题还是 固件问题了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想买个遥控,是华科尔d10好还是乐迪at9好还是天地飞9好?

网友:
一个电调是不是和乐迪at9匹配的非常好?

网友:
自旋,好像是你期望的就是自旋 y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