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v4 60a 配蝎子2520 定速尾巴抽动

楼主(2016-08-03):
X3原来配v3 50a 太烫了,蝎子2520的电机加强板都热得没敢用手摸一秒。升级v4 60a 现在问题出现在尾巴,尾巴没有规则的抽动,特别是翻滚时候,尾巴都是晃荡。一直以为是尾舵机或者机械问题,弄了好几天都没解决。今天试改不定速。尾巴就稳一根棍是的。大家v4
配蝎子2520定速有问题吗

网友:
估计机子有尾部震动 检查下尾巴和尾传动

楼主:
不装大桨,只装尾桨推油试过。尾管一点不麻手,原来一直以为尾舵和振动原因。今天不用定速,就稳一条棍。转速还比定速的调高10个点

网友:
换回V3,我以前V4配花2520从来没消停过,换回V3,尾巴问题直接解决

网友A:
我告诉你为什么,电调对马达的驱动不好,导致瞬间掉转速,所以尾巴会会抽,用魔镜看一目了然,如果想用定速,我自己实验用12度24hz还可以,但远没有关定速一条直线好飞,也不会感觉出掉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告诉你为什么,电调对马达的驱动不好,导致瞬间掉转速,所以尾巴会会抽,用魔镜看一目了然,如果想用定速 ...

v4 没有hz 设定项,只有进角可以设定。

楼主:
这个v4 60a 基本一半人都是配蝎子2520  翻了一下帖子,还真不是我一个人碰对这个问题,看来是兼容有问题。这么大一个厂家产品也太不严谨。50a 配的时候烫得都可以煮鸡蛋,满怀希望换v4,尾巴抽得还要闹心。搞你一个星期测试才找到是电调原因。

网友(2019-09-30):
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换回v3 50a,一切回归美好

网友:
我为什么加不了好友这个论坛上,怎么弄,请教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