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Real Flight G7中的flyzone hadron飞不起来?

楼主(2016-08-03):
在G7.5中的flyzone hadron机型,为什么都飞不起来?小油飞不上,大油转圆圈?有人飞上了吗?有什么技巧?

楼主:
没有人可以成功飞起来吗?
难道是游戏的bug?

网友A:
可以飞!
你编辑下飞的舵机,
有一个开关是控制电机的推力角,
把它对应一个开关通道,
大油门,天上打转,
就拨下这个开关,
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飞!
你编辑下飞的舵机,
有一个开关是控制电机的推力角,

我是用Graupner mx-20,找不到有关于推力角的,英文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Graupner mx-20,找不到有关于推力角的,英文是什么?

不全是设置遥控器。

可先设置模拟器里飞机的通道开关,把控制推力角度功能的开关对应一个你控上的开关,
然后再试

比如模拟器里控制推力角度功能的开关对应通道六,
而你遥控器上在接模拟器的环境下,没有任何开关对应通道六。
那么你没办法去调整推力角。

调整模拟器,将推力角功能改为使用通道五,
通常,控上都有设置使用通道五的开关。

如果你明白了,就会灵活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