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炸过一次机后。。。

楼主(2016-08-03):
穿越机炸过一次机后,换了桨。现在起飞和飞行途中朝右边偏,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我也是新手,楼下老鸟解答

网友A:
飞机重新水平校准,检查电机轴承有没问题,都没问题飞控挂了

网友:
飞控摔歪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重新水平校准,检查电机轴承有没问题,都没问题飞控挂了

这个应该是飞控的传感器坏了吧?

网友B:
摔晕了,校准一下水平即可

网友:
买电调送辣条,就是这么任性!

网友:
所有帖子都有这个人在做广告 好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