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这图传什么的都连好了,就是没有图像呢?

楼主(2016-08-04):
RT。。屏幕显示如下图。。
图传
的连线如下图.。
为啥没图像呢?
虽然屏幕和没信号的时候不一样,但还是没有凸显显示
图传是 aomway 600mw 5.8G
接收机 是 aomway 5.8G AV receiver
FR/CH那里我根据说明书,在接收机上选的是31
摄像机使用的是SJ4000
求指导,谢谢谢谢!

网友A:
先把制式调一下P\N

网友B:
你可以直接加他们的公司群25156316

网友C:
没用过。。我用TS5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