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M B25首飞

楼主(2016-08-04):
?sharefrom=iphone

飞机还算好飞,就是动力配置得一般。配置为saito fg21

网友:
最后这是咋地了,滑行沟里去了么

网友:
最后什么情况没看清楚

楼主:
最后安全停住

网友:
顺风降,速度太快?这是汽油双发?

网友:
ESM的飞机太重,不好飞

网友:
双发真是厉害啊

网友A:
有没刹车功能? 两台发动机,如何能调整得一致?转速会不会有偏差啊?求科普

网友:
顺风,要不得

网友:
牛逼的飞机

网友B:
像是干掉山本五十六的地狱猫。飞得好!

网友:
首飞上天飞这么远,真是自信哦。建议飞近点,拉高点,调好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刹车功能? 两台发动机,如何能调整得一致?转速会不会有偏差啊?求科普

同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像是干掉山本五十六的地狱猫。飞得好!

哥们, 山本不是被地狱猫干掉的,是被P-38闪电干掉的. 还有,这B-25跟地狱猫有任何相似之处吗???

网友:
最后滑跑那速度真快···· 万幸没碰到

网友:
声音真好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 山本不是被地狱猫干掉的,是被P-38闪电干掉的. 还有,这B-25跟地狱猫有任何相似之处吗???

原来是B25呀,惭愧,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