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好的飞机,更换配件还需要重新调参吗?

楼主(2016-08-04):
飞机摔了一次啊,虽然看着没什么大问题,但是自己感觉还是更换了比较安全,搜先电调应该是受伤最严重的,线出现了轻微破皮,
电机
转动有杂音,所以想着还是更换了应该会好点,但是不是需不需要调参,因为是新手,还不会调参
所以先上来问一下前辈们需不需要。

网友A:
都不用,电调用电工胶带把破缠住。电机拆开清灰。

网友B:
更换与平衡无关的零件不需要调节,更换相同电机也不需要调参,更换电调要看是什么牌子的,有的需要有的不需要,要看说明书。比如好赢电调是什么型号的,按不同的场合要进行调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