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亚拓500E

楼主(2016-08-04):
没装横轴的情况下转动,震动就已经很大了 我该如何除震动?

网友A:
拆掉尾巴   大齿盘  只留电机   测试震动,合格以后,装一个零件,测一次震动,就能知道答案了。(K8连接电脑就能读出振动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尾巴   大齿盘  只留电机   测试震动,合格以后,装一个零件,测一次震动,就能知道答案了。(K8连接电 ...

这个办法好

网友B:
对的,全拆祼转,满意之后一个个零件往上装,每装一个件测一次,合格之后再装下一个,然后就能找出震动最大的地方了

楼主:
是新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尾巴   大齿盘  只留电机   测试震动,合格以后,装一个零件,测一次震动,就能知道答案了。(K8连接电 ...

多谢指教~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全拆祼转,满意之后一个个零件往上装,每装一个件测一次,合格之后再装下一个,然后就能找出震动最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