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3s 实测飞多少米

楼主(2016-08-04):
2016年7月30号我在城区飞只有200米   天线横放置的  与遥控器平行
2016年9月3号山区380米   天线直放置的  380米基本失控自动返航
2016年9月10郊区飞了500米   APP限制在500米
2017年1月29号郊区设定88米高  飞了1880多  因为要不会截屏  拍屏幕时自动返航
如果调整一下天线估计会更远一点
有图有真相

看看大家真实有多远

网友:
最远飞过1400  还有人飞过4000

网友:
本来就比较近 市区差不多200-400吧

网友:
精灵3S入手半年,飞行次数不多,飞机带一个信号反射罩,在城市内飞行,特别是周围有手机发射台的地方,半径50米,100米左右,wifi图传干扰就比较大,就会出现图传输卡顿,甚至丢失的情况,在城内手机信号一般的地方,曾经飞到半径50米内,200米高度拍摄。准备下周测试在基本无wifi干扰的地方的山里面测试下飞行高度。从入手到现在飞行期间尚未发生过失控现象,自己也不想飞得超出自己得视线范围,所以对增加wifi图传信号最为迫切,希望wifi图传功率能增加一些,传输能更流畅些。
之前在淘宝上查找了很多,也同一些感觉还比较专业的店主交流过,目前作为我自己了解得,感觉增加操控距离比较靠谱的方案是更换信号发射板,增加到1W左右,板子费用100出头,但是这个改装不能增加wifi图传的信号,我同店主交流了,被告知要增加wifi信号,需要是增加外置的功率大些的平板天线,但是目前没有找到更为可信的diy方案。有没有朋友改装图传增程效果好的,望交流。

网友:
市区200不到,所以精灵3S不如精灵3A卖的好,精灵3A是高清图传,距离也远一点。而且精灵3S出二手贬值太快

网友:
3s飞过高450米,远1千2米

网友A:
P3S就是需要把遥控器的尖端对准飞机才能达到最好的信号接收和辐射效果。
其次就是空旷的地点也很重要。最理想的就是不要在城市内或者有高大建筑物挡住信号。
然后飞行是还需要实时调整遥控器的天线,不过相比P3A的确是会差一些的。官网的参数也有表明

网友B:
在郊区最远飞过2100m失联,这是接近极限了,WIFI图传太弱了。

楼主(2016-09-12):
引用 网友B:
在郊区最远飞过2100m失联,这是接近极限了,WIFI图传太弱了。

大疆P3S高与远都限制在500米.你飞2100米?

网友:
原装的,没用曾程配件,市区公园飞,近的时候三百多米会提示弱,环境好点的地方500米左右。

网友(2016-10-23):
市区百八十米就不稳。。。有时间到环境干净的地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P3S就是需要把遥控器的尖端对准飞机才能达到最好的信号接收和辐射效果。
其次就是空旷的地点也很重要。最 ...

纯属扯淡天线的面才是接收信号最好的

网友:
市区差不多200-400

网友C(2016-11-22):
郊区980米,改过的确实能到1800米左右,1000米之内都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郊区980米,改过的确实能到1800米左右,1000米之内都满意。

怎么改的?

网友:
三天方案

楼主:
何谓"三天方案"

改装成本?
改装难度?

网友:
三天线,两平板图传天线和一全向天线,都是7dB,用改装支架无损改装,除了收纳不方便,增程效果还是可以的,起码1000米完美操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何谓"三天方案"

改装成本?

成本全新400多,闲鱼上二手的300左右,改装简单的,无损,以后可以完美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本全新400多,闲鱼上二手的300左右,改装简单的,无损,以后可以完美恢复。

有图片吗?

网友:
有,私聊吧

楼主:
为什么要私聊?
什么私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私聊?
用什么要私聊?

对!论坛就是大家讨论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私聊?
用什么私聊?

怕有广告嫌疑啊,我是无所谓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怕有广告嫌疑啊,我是无所谓的啊!

发个图片也算广告?

网友:
我来看热闹的

网友:
关注一下
~~~我的不是S,是4K,也是wifi图传

网友:
没改什么东西 1.6km轻松。

网友:
市区好的时候D-700左右,不好的时候D-400左右

网友(2017-01-16):
我的3S能飞到1200米 环境比较好这边

原装天线没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