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xhawk的osd数据都是零!

楼主(2016-08-04):
买了一块mavlink的osd,接上飞控图传之后能显示画面,但是所有数据都是0,姿态仪也没有反应。这是为什么要怎么解决?我连电脑恢复了一下默认设置,也没有用,视频制式也设置了PAL,还是不行。求助!

在地面站开启了遥测之后可以显示数据了。。。但是一通电就显示overspeed什么鬼啊。。。关遥控器就好了,打开就又显示。。要哭了

网友A:
检查一下接线,或者地面站电机一下启用osd那个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接线,或者地面站电机一下启用osd那个按钮,

是地面站的遥测没有打开,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地面站的遥测没有打开,谢谢!

  莫非 你也用 地面合成 OSD  ??
APM,PIX飞控:地面合成OSD试验成功(意味着图传中断仍就可以看黑底OS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莫非 你也用 地面合成 OSD  ??
‘APM,PIX飞控:地面合成OSD试验成功(意味着图传中断仍就 ...

不是的。我的rx是从飞控接出来的,不是从数传。垃圾数传起飞就没信号了,没法做地面合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莫非 你也用 地面合成 OSD  ??
‘APM,PIX飞控:地面合成OSD试验成功(意味着图传中断仍就 ...

按你的方法,如果数传距离更远的话,没有图像还可以有数传画面,不错的想法,
1、数传比图传距离远,osd放在地面
2、图传不数传距离元,osd放在空中,应该是这个意思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方法,如果数传距离更远的话,没有图像还可以有数传画面,不错的想法,
1、数传比图传距离远,osd ...

嗯,是这个意思。。。

看你自己的配置,究竟谁距离远,用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