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ipo电池充电和pl6充电器的用法问题

楼主(2016-08-04):
1,最近买了几块新电池,之前还有一些老的同型号电池,牌子都是一样的,新旧电池能同时放在pl6的并冲板上充电么?会不会有不好的影响?
2,先说下充电设备,1200w电源 + pl6充电器,在同时充多块5c充电的电池时,我使用faster charge模式,充电电流选择3c时,如果时5000mah 6s的电池的话,充电电流应该是 5(容量) * 3(充电系数) * 3(电池组数) = 45a吧?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再乘6(每组片数)?但是实际充电的过程中充电电流从来就没有超过10a,是我的用法有问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网友A:
并充用习惯了吧,PL6是串充,串联电路电流处处相等,10A就是每片都是1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充用习惯了吧,PL6是串充,串联电路电流处处相等,10A就是每片都是10A

呃,多谢解答。但是好像也不对,即使是串冲3c充电 3(充电系数) * 5(容量) = 15a才对啊,怎么会最高才有10a呢?

网友B:
处处相等,3c最高1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处处相等,3c最高10a

兄台,能不能解释下这个是怎么计算的,我也学习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能不能解释下这个是怎么计算的,我也学习下~

我也不会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能不能解释下这个是怎么计算的,我也学习下~

论坛有帖子!

网友:
C数是充放电倍率,是个比值,而不是固定数.电池组是50AH, 1C=50A电流, 2C=100A,3C = 150A电流. 而当电池组容量为10AH时, 1C = 10A电流, 2C=20A3C =30A电流.以此类推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15a才对,但是充电的时候应该是有保护?或者电池虚标,或者选了慢充!愿因很多。

网友:
我格式2200mah 5c 可以满11a充电,但是旧的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15a才对,但是充电的时候应该是有保护?或者电池虚标,或者选了慢充!愿因很多。

电池是全新格式的5AH 6s,应该不存在虚标的问题,我看下是不是有其他的设置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是全新格式的5AH 6s,应该不存在虚标的问题,我看下是不是有其他的设置问题

看看充入电流是不是只调到1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充入电流是不是只调到10a!

嗯,很长时间没有用充电器了,之前用的12V 10A的电源,估计是这里我做了设置导致的,晚上回去看看,多谢大家的热情回答

网友C:
充电模式都选错,PL6充锂电,要快充要选第三项
PL6实际上是串充充电器,只要外加并充板来并充,3C就是5*3*并充数量=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模式都选错,PL6充锂电,要快充要选第三项
PL6实际上是串充充电器,只要外加并充板来并充,3C就是5*3* ...

我用的是这个充电板,大侠指点下,这个板子充电器需要什么特殊的设置么,上面写的充电模式XH/EH/HR分别是什么意思,如果想并联充电该使用哪一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