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7可以自动和华科尔cb180d对频吗?

楼主(2016-08-04):
各位大神问题如题
华科尔d7遥控可以自动和华科尔cb180d四通直升机对频吗?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cb180是以前wk系列的机子 现在应该算绝种了, 和D系列无法对拼的

网友:
老飞机一般都是晶体控,所以楼主静态吧!如果是2.4g应该可以对的!

网友:
180是2402控   我以前买过一架。不出意外,基本上可以用的。花可儿家的只要对应通道够,一般情况下通用。但是我想这飞机已经很多年前了,我情愿买了美嘉欣f46练习,也不会用这机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b180是以前wk系列的机子 现在应该算绝种了, 和D系列无法对拼的

D7E 与 Genius CP 也不能对频,你试过没有?

网友:
可以同2801對頻,d7不能

网友:
d7不行,刷过的10 7e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D7E 与 Genius CP 也不能对频,你试过没有?

v120d02s  gcp 均有D版本 和WK版本  两个版本的产品不能互相对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