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10刷固件后能用哪些接收机的问题

楼主(2016-08-05):
请问下大家  d10刷suv后能用什么接收机  天地飞的能用吗

网友A:
天地飞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是不行的

嗯  那能用哪些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m2 dsmx

嗯  刚才淘宝看到给dsmx的  由两部分组成那个  卖家怎么说不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刚才淘宝看到给dsmx的  由两部分组成那个  卖家怎么说不能

没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你的意思

是不是dsmx协议的接收机就能用   刚才淘宝看到个dsmx的  问卖家却说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dsmx协议的接收机就能用   刚才淘宝看到个dsmx的  问卖家却说不能用

是的,只要是都可以

网友C:
我都已经用了N个DSM的接收了,D10刷固件后相当好用。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已经用了N个DSM的接收了,D10刷固件后相当好用。呵呵

嗯  刚买了个dsmx的接收机  请问刷哪个版本的固件稳定

网友D:
想买个遥控,是华科尔d10好还是乐迪at9好还是天地飞9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买个遥控,是华科尔d10好还是乐迪at9好还是天地飞9好?

天9听说稳定性不错  我买d10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开源  也听说刷固件后混控强大

网友E:
我刷了万能固件后,又刷回去了。固定翼用dsm还行,如果多轴用兼容的接收,还是不推荐了,问题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刷了万能固件后,又刷回去了。固定翼用dsm还行,如果多轴用兼容的接收,还是不推荐了,问题一大堆。

兼容的穿越机用的  原厂接收机航拍机在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刚买了个dsmx的接收机  请问刷哪个版本的固件稳定

我刷的SUV固件,还不是最新版的,反正用得很好。我的黑色D10自己改了天线,现在信号比以前强很多,最近自己在弄一体控,图画好后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刷的SUV固件,还不是最新版的,反正用得很好。我的黑色D10自己改了天线,现在信号比以前强很多,最近自 ...

嗯  我现在油门打到最低显示的怎么是-100  要怎样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我现在油门打到最低显示的怎么是-100  要怎样改

我也是呀,可以调曲线,我觉得这样显示没什么问题,就没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呀,可以调曲线,我觉得这样显示没什么问题,就没动它。

哦  就是看着怪怪

网友F:
刷机后用 DSM 的话,如果飞机丢机,可就后果自负了。

看你飞多远了。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一定要买个好控,发射机与接收机。如果百十米的话DSM没问题的。远了不能保证。

d10的原装1-2KM应该问题不大。

我现在用的是taranis x9d plus 。价格是d10 一倍多。接收机200元一个大约。至少不用太担心机器原因丢机。

如果是固定翼的话,建议用好一点的接收。一点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刷机后用 DSM 的话,如果飞机丢机,可就后果自负了。

看你飞多远了。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一定要买个好控, ...

dsmx就飞飞穿越   最近打算换frsky  x9d  你用什么接收机  穿越不需要原厂的吧  太大放不下  又不需要飞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dsmx就飞飞穿越   最近打算换frsky  x9d  你用什么接收机  穿越不需要原厂的吧  太大放不下  又不需要飞 ...

自用的x8r 比较大。不过功能很多,信号很强。
原厂的有适用于穿越机的 x4r 支持sbus的。很小。价格150左右。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刷机后用 DSM 的话,如果飞机丢机,可就后果自负了。

看你飞多远了。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一定要买个好控, ...

x9d稳定性上要比天9好多了吧,到时候我想换个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x9d稳定性上要比天9好多了吧,到时候我想换个这个

稳定性那是刚刚的。

一起出去玩的很多模友,x9d plus 内置xjt高频头,用的x8r回传接收机,无论是距离,还是功能都秒杀他们。

丢机了,还能开控用rssi来判断距离丢机地点的方位。绝对划的来。

还可以自己写程序,功能很爽。不过建议入门者还是入个小遥控器,这个算是升级版遥控器。之后我都不想再换其他任何一款遥控器了。